IBM15液晶在使用时间长后或高温的情况下会不停的一亮一灭

楼主(2008-07-26):
IBM15液晶在使用时间长后或高温的情况下会不停的一亮一灭,如果关一会再开就可以又坚持一会,
如果在开着空调的房间用,可以一直用下去,从不会出现闪的情况,只要一出空调房就又不行了
行了空调病了,哪位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本人今天下午试着修了一下,代换了高压部分,试机还是同故障,现不知如何下手了,难道驱动电路会有问题?

网友:
1.高压板.
2.电源板.PS:为什么我先说高压板,因为一般在我们维修液晶显示器中,70%都跟这个有关,而且,温度不稳定的,也就这两块板,所以我们一般修液晶,希望大家先着重检查这二部分的板是否变色,还是就是明显的无件损坏.

网友:
先加焊,不行换电容。。高温下滤波不良。再不行就麻烦了。可能是某个管或电源管理芯片热稳定性不强。这个找起就麻烦了

网友:
3楼的意见可以,明天我再试试

网友:
再没人帮我看看了?????????

网友:
修了十多台都是电容引起的,你拆开看看

网友:
从故障现象分析,6楼说的对。

网友:
呵,昨天就一台就换了个电容...高温害死人啊

网友:
一亮一灭的时候你看电源指示灯是否也是一亮一灭,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