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地的朋友你们维修液晶是那样收费的

楼主(2008-07-26):
请问各地的朋友你们维修液晶是那样收费的比如1:换电容还有小小的修一下收好多钱.2比如修一下电原板换一下开关管什么的又是收的多少.换高压一体板是多少钱.换高压板又是多少.换主板是多少钱我想统一一下到时好收费.还有以上商家拿来又是收的多少.谢谢各位

网友:
80起步价,根据成本,时间和难度进行报价。换灯250 换芯片换板300 修屏400

网友:
180元起改为(80-250)

网友:
拿过来的液晶17最少150起价,19寸200起价,在此基础上少一分免谈,要换灯管和和板的话和二楼说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
前天换一个按键板按钮收260。。昨天换一个12V4A收280。。
我是不是黑了点!

网友:
只要你收了客户的钱,客户还很高兴,不管多收多少都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给问这问那,相见便宜,不知维修多辛苦的人开高点,反之给好说话的人适当优惠并提供优质服务。

网友:
当然是修的越多越好呀。。。

网友:
大家可以收高一点不要几十元也收.这样到后来大家都没有钱专,我就是200元到500元都有哟.还有高的也收过

网友:
联想维修站是换前面板的开关180
换高压板上的电容300
现在修液晶也快收不上钱来了
19液晶AOC的已经快跌破1000了
那时一般问题最高恐怕也就能收个200左右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80起部,还要跟据要换什么配件,费用多少才能定出收多少钱。价格也不能太过离谱。

网友:
液晶都这么便宜了,还能收到高价格嘛

网友:
我这里修才120-150之间。

网友:
大家收费都不低呀,我这里才100---300元,再高就没有人修了,惨呀!

网友:
我们这边便宜呀。
15寸换灯管才120块呀。
修主板。高压板才100块左右咯。

网友:
我那天修一按键失灵的  换了两个开关按钮 客户在场 收了40
不知道低不低

网友:
40块也太低了吧,我虽然没有修过,但我看他们收费都15寸在120到150,17寸都是180到200

网友:
100---300元,再高就没有人修了

网友:
我觉得修液晶对同行的客户一般100来块要是换主板和电源板旧看情况,要是对直接客户就150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按键才收50元,主板维修除南北桥多是50元。多了人家不修了

网友:
不要当着客户面修。不然挣不了几个钱。客户眼里基本上是看不起我们的技术。所以。。。。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我都不当着客人的面修东西!感觉不自然...想做些小动作都不行...修得快觉得你不值钱,修得慢自己更不舒服!

网友:
我们这修液晶对同行的客户一般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