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帮忙,FX5800花屏,mats2.35测试如下,请帮助看看问题在哪?谢谢!

楼主(2008-07-26):
DX帮忙,
FX5800开机花屏,mats2.35测试结果如下,请帮助看看问题在哪?谢谢!

========================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EBANK_1 ERRORS
------------ ---------------- ----------------
FBA[31: 0]               0                0
FBB[31: 0]               0                0
FBC[31: 0]         3163328          3168128
FBD[31: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331456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PLSO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 ---- -------- -------- -------- -------- -------- -----
00076a331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331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331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331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231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231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231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231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131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131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131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131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031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031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031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6a031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3fd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3fd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3fd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3fd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2fd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2fd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2fd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2fd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1fd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1fd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1fd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1fd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0fd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0fd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0fd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430fd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3ad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3ad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3ad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3ad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2ad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2ad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2ad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2ad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1ad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1ad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1ad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1ad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0ad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0ad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0ad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1810ad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3d5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3d5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3d5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3d5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2d5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2d5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2d5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2d5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1d5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1d5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1d5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1d5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0d5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0d5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0d5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580d5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305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305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305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305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205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205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205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205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105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105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105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105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005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005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005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a0005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381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381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381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381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281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281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281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281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181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181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181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181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081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081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081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092081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4f03e5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4f03e5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4f03e5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4f03e5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4f02e5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
0007ba3cdc C0B3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ba3cd8 C0B2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ba3cd4 C0B1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0007ba3cd0 C0B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Mats returned 2

网友:
有一个位的显存坏啊,换啊,用短路检查法定位显存先,

网友:
这块班子两个单面横二竖二,双面共计8颗显存,
BANK0/BANK1都有报错,

楼上兄弟说的方法我不会,能否根据现有信息确认到是那颗显存问题?
另,若拆卸了问题显存,少一颗显卡还能否继续使用?

请知道的兄弟帮助回复,谢谢!

网友:
同一组两颗全坏可能性偏小,一般是核心c组部分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