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400 上电无反应,不开机

楼主(2008-07-26):
插上电源也不给电池充电,指示灯无任何显示,按开关键也没有反应(单独用电池也一样),没有任何元件发热。电源开关对地上有3.25V左右的电压,CPU和显卡芯片供电电路都是到降压的MOS后没电了, 就像没有开机时一样或者有个什么保险烧掉了。 有没有人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公共电路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