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屏是不是即插即用?

楼主(2008-07-27):
小弟是新手 没换屏的经验 最近有个DELL的坏了屏 14‘1 20针 想买个屏换上 是不是针数一样就行 插上即可用?还需要什么注意的
另外问一下 哪里有卖屏的好去处?
笔记本

网友:
屏只要一样就可以上的,不过有些机器会挑屏的

网友:
屏20针吗?应该是单6的LVDS屏线
单6定义: VCC+GND+3组色差+1组时钟
你更换新屏先量下是否定义不同注意VCC不要接反就可以了,还有新屏的接口是FIX还是DF的
某些原装屏带有码片,换新屏也要把码片装上
网上很多卖屏的,深圳华强北好多,自己去BAIDU搜索下

网友:
没有把握找做维修的来搞。接口定义不对会烧屏。。。

网友:
有20针接口定义吗

网友:
见意楼主还是找同型号的屏换上,这样会比较保险。

网友:
很难说,最好用原型号的

网友:
我问一个问题啊,大家帮忙看下.在笔记本用外接进系统的过程中在突然接上屏会不会把主板给烧了哦~~~

网友:
站里有贴子,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从卖电脑的朋友那搞了个三星屏 换上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