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电脑系统设置及启动信息 中英对照版

楼主(2008-07-27):
1.1  AMI BIOS设置信息
BIOS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Hit <DEL> if you want to run SETUP  如果你想运行SETUP程序,按<DEL>键

1.1.1  AMI BIOS SETUP程序主菜单
AMI BIOS Setup,Version 2.5(e)1997,American Mega trends Inc
AMI BIOS Setup,Version 2.5(e)1997,AMI公司

Standard COMS Setup
标准COMS设置

Advanced COMS Setup
高级COMS设置

Advanced Chipset Setup
高级芯片组设置

Power Management setup
能源管理设置

PnP/PCI Setup
PnP/PCI设置

Peripherals Setup
外围设备设置

Security Setup
安全设置

Utility
实用程序

Default Setup
缺省设计

1.1.2  标准COMS设置(Standard COMS Setup)
Date/Time  日期/时间

Floppy Drive A  驱动器A

Floppy Drive B  驱动器B

Pri Master/Slave  第一主/从盘

Sec Master/Slave  第二主/从盘

HDD Type  硬盘类型

LBA/Large  一种硬盘访问模式

Block Mode  块模式

32 Bit Mode  32位模块

PIO Mode  并行输入/输出模式

1.1.3  高级COMS设置(Advanced COMS Setup)
1st Boot Device  第一启动设备

2rd Boot Device  第二启动设备

3rd Boot Device  第三启动设备

4th Boot Device  第四启动设备

Try Other Boot Device  尝试其他启动设备

S.M.A.R.T For HardDisk  硬盘SMART功能

Quick Boot  迅速启动

Boot Up Num-Lock  启动时数字键盘状态

Floppy Drive Swap  软驱互换

Photoshop/2 Mouse Support  PS/2鼠标支持

Password Check  口令检查

Boot to OS/2  启动OS/2操作系统

Internal Cache  内部高速缓存

External Cache  外部高速缓存

System BIOS Cacheable  系统BIOS高速缓存

XXXX-XXXX,64K Shadow  XXXX影子内存64K

1.1.4  高级芯片组设置(Advanced Chipset Setup)
DRAM Auto Configuration  DRAM自动配置

EDO/FPM Speed  EDO/FPM内存速度

SDRAM Speed  SORMA内存速度

RAS Pulse Width for EDD/FPM/SDRAM  EDD/FPM/SDRM内存的脉冲宽度

RAS Precharge Time  RAS预充电时间

SDRAM Back-Read Timing  SDRAM内存读取间隔

ECC support  ECC支持

Refresh Queue Depth  队列深度

SDRAM CAS Latency SDRAM

CAS延迟8-Bit I/O Recovery Time  八位输入/输出恢复时间

16-Bit I/O Recovery Time  十六位输入/输出恢复时间

Graphic Windows Size  显示卡窗口尺寸

USB Function  USB功能

USB Keyboard/.Morse Support  USB键盘/鼠标支持

Keyboard Power ON  键盘上电

1.1.5  能源管理设置(Power Management setup)
Power Management APM  电源管理模式APM

Green PC Monitor Power State  绿色PC显示器能量状态

Video Power Down Mode  视频断电节能模式

Hard Disk Power Down Mode  硬盘断电节能模式

Standby Time Out(Minute)  待机时间(分钟)

Suspend Time Out(Minute)  挂起设定时间(分钟)

Slow Clock Ratio  慢时钟比率

Primary IDE  主IDE硬盘

Secondary IDE  从IDE硬盘

Serial Port 1  串口1

Serial Port 2  串口2

Parallel Port  并口

DMA/USB Master  DMA/USB主通道

IRQ X  中断X

Ring In  唤醒

Display Activity  显示活动

Sound Blaster Port(220h)  声卡端口

PCI/AGP/IDE Master  PCI/AGP/IDEHHU Disk  软盘

RTC Alarm Resume From Soft Off  RTC报警软故障

RTC Alarm Date  RTC报警日期

RTC Alarm Date  RTC报警时间

RTC Alarm Minute  RTC报警分钟

RTC Alarm Second  RTC报警秒数

1.1.6  PnP/PCI设置(PnP/PCI Setup)
Plug and Play Aware OS  即插即用操作系统开头

PCI VGA Palette Snoop  PCI VGA图形卡监控

OffBoard PCI IDE Card  板外PCI IDE卡

OffBoard PCI IDE Primary IRQ  板外PCI IDE卡第一中断请求

OffBoard PCI IDE Secondary IRQ  板外PCI IDE卡第二中断请求

PCI Slot X IRO Priority  PCI X槽中断优先级

DMA Channel X  DMA通道X

IRQ X  中断X

1.1.7  外围设备设置(Peripherals Setup)
OnBoard FDC  板上软驱

OnBoard Serial Port 1  板上串口1

OnBoard Serial Port 2  板上串口2

Serial Port2 Mode  串口2模式

IR Duplex Mode  红外线双工模式

Parallel Port Mode  并口模式

Parallel Port IRQ  并口中断

Parallel Port DMA Channel  并口DMA通道

OnBoard IDE  板上IDE

OnBoard Sound PRO  板上声卡

1.1.8  安全设置(Security Setup)
User  用户

Anti-Virus  防病毒

CPU PnP  CPU即插即用

CPU Brand  CPU识别

VC Core Voltage  内核电压

CPU Speed  CPU速度

CPU Base  CPU速度

CPU Base Frequency  CPU基本频率

Utility  实用程序

Detect IDE  检测IDE

Original  原始的

Optimal  优化的

Best  最好的

1.2  Award BIOS设置信息
1.2.1  Award BIOS Setup程序主要菜单
XOMS Setup Utility——Copyright(c)1984-2000Award Software

Standard COMS Features
Frequency/Voltage Control

Advanced BIOS Features
Load Fail-Soft Defaults

Advanced Chipset Features
Load Optimized Defaults

Integrated Peripherals
Set Supervisor Password

Power Management Setup
Set User Password

Pup/PCI Configurations
Save & Exit Setup

PC Health Status
Exit Without Saving

Escuith i f gSelect Item

F10:SaveExit Setup

Time,Date,Hard Disk Type…

直接译成中文如下:

COMS Setup实用程序Award软件公司

标准COMS特性设置
频率/电压控制

高级BIOS特性设置
使用安全的缺省设置

高级芯片组特性设置
使用优化的缺省设置

集成外设端口设置
设置超级用户密码

能源管理设置
设置用户密码

PUP/PCI配置
保存与退出设置

PC工作状况
不保存退出

Esc:退出h i f g选择项目

F10:保存与退出设置

时间,日期,硬盘 类型……

1.2.2  标准COMS特性设置(Standard COMS Features)
Date(mm:dd:yy)  日期(月:日:年)

Time(hh:mm:ss)  时间(小时:分钟:秒)

IDE Primary Master  IDE第一主盘,主硬盘

IDE Primary Slave  IDE第一从盘,主硬盘第二硬盘

IDE Secondary Master  IDE第二主盘,辅助主盘

IDE Secondary Slave  IDE第二从盘,辅助从盘

Driver A  驱动器A

Driver B  驱动器B

Video  显卡

Halt On  在线停机

Base Memory  基本内存

Extended Memory  扩展内存

Total Memory  所有内存

Access Mode  访问模式

Capacity  容量

Cylinder  柱面

Head  磁头

Precomp  硬盘预写补偿

Landing Zone  磁头停放区

Sector  扇区

Enable  启用,使能

Disable  不起用,禁止

1.2.3  高级BIOS特性设置(Advanced BIOS Features)
Virus Warning  病毒警告

CPU Internal Cache  CPU内部高速缓存

External Cache  外部调整缓存

CPUL2 Cache ECC Checking  CPUL2级高速缓存ECC检查

Processor Number Feature  处理器序列号特性

Quick Power ON Self Test  快速启动自检测试

First Boot Device  第一个启动设备

Second Boot Device  第二个启动设备

Third Boot Device  第三个启动设备

Other Boot Device  其他启动设备

Swap Floppy Driver  软盘驱动器交换

Boot Up Floppy Seek  启动时探测软驱

Boot Up NumLock Status  启动时数键盘区状态

Gate A20 Option  A20门操作选项

Typematic Rate Setting  击键速度设置

Typematic Rate(Chars/See)  击键速率设置(字符数/秒)

Typematic Delay(Msec)  击键延尺(毫秒)

Security Option  密码选项

OS/2 Select For DRAM>64MB  OS/2系统支持64MB以上内存选择

Report No FDD for WIN95  向WIN95报告没有硬盘

1.2.4  高级芯片组特性设置(Advanced Chipset Features)
SDRAM CAS Latency Time  SDRAM列选地址等待时间

SDRAM Cycle Time Tras/Tre  SDRAM传输、处理周期时间

SDRAM RAS-to-CAS Delay  SDRAM行选地址选通到列选地址选通的延迟时间

SDRAM RAS Precharge Time  SDRM行选地址预充电时间

BIOS System Cacheable  系统BIOS可高速缓冲

Video System Cacheable  显示BIOS可高速缓冲

Memory Hole At 15MB-16MB  内存空间在15MB-16MB

CPU Latency Timer  CPU等待时间

Delayed Transaction  延迟处理

Onboard VGA  板上VGA

Power-Supply Type  电源提供类型

AT  AT规范,AT标准

ATX  ATX规范,ATX标准

1.2.5  集成外设端口设置(Integrated Peripherals)
On-Chip Primary PCI IDE  芯片组内置主PCI IDE

On-Chip Secondary PCI IDE  芯片组内置第二PCI IDE

IDE Primary Master PIO  IDE主PIO

IDE Primary Slave PIO  IDE从PIO

IDE Secondary Master PIO  IDE第二主PIO

IDE Secondary Slave PIO  IDE第二从PIO

IDE Primary Master UDMA  IDE主UDMA

IDE Primary Slave UDMA  IDE从UDMA

IDE Secondary Master UDMA  IDE第二主UDMA

IDE Secondary Slave UDMA  IDE第二从UDMA

USB Controller  USB控制器

USB Keyboard Support  USB键盘支持

Init Display First  原始显示器优先

AC97 Audio  AC97音频规范

IDE HDD Block Mode  IDE硬盘块模式

Hot Key Power ON  电源热键

Onboard FDC Controller  板上软盘控制器

Onboard Serial Port 1  板上串口1

Onboard Serial Port 2  板上串口2

UART Mode Select  UART模式选择

UR2 Duplex Mode  UR2双工模式

Onboard Parallel Port  板上并口

Parallel Port Mode  并口模式

ECP Mode Use DMA  ECP模式使用DMA

WatchDog Timer Unit Select  看门狗守时单元选择

PCI Slot  PCI槽

1.2.6  能源管理设置(Power Management Setup)
ACPI Function  ACPI功能

ACPI Suspend type  ACPI挂起类型

Power Management  电源管理

Video Off Method  屏幕保护方式

Video Off In Suspend  暂停时屏幕保护

Suspend Type  挂机类型

MODEM Use IRQ  调制解调器使用的中断号

Suspend Mode  挂机模式

HDD Power Down  硬盘停止转动

Power On by Ring  呼叫开电

Date(of Month)Alarm  日期警告

Time(hh:mm:ss)Alarm  时间警告

Reload Global Timer Events  更新全球时钟事件

Primary IDE 0  主IDE 0

Primary IDE 1  主IDE 1

Secondary IDE 0  第二IDE 0

Secondary IDE 1  第二IDE 1

FDD,COM,LPT Port  软盘控制器,串口,并口

PCI PIRQ〔A-D〕#  PCI中断管脚〔A-D〕#

User Define  用户定义

Min Saving  最小节能

Max Saving  最大节能

1.2.7  PnP/PCI配置(PnP/PCI Configurations)
PNP OS Installed  PNP操作系统安装

Reset Configuration Data  复位配置数据

Resources Controlled By  资源控制

IRQ Resources  中断资源

DMA Resources  DMA资源

PCI/VGA Palette Snoop  PCI/VGA调色板控听

IRQ-X assigned to PCI/ISA PnP  中断号X分配给PCI/ISA PnP

IRQ-X assigned to Legacy  中断号X保留

DMA-X assigned to PCI/ISA PnP  DMA-X分配给PCI/ISA PnP

1.2.8  PC工作状况(PC Health Status)
CPU V\Core  CPU内核电压

CPU VTT  CPU电压

System 3.3V  系统电压3.3V

System 5V  系统电压5V

System 12V  系统电压12V

System –12V  系统电压-12V

System –5V  系统电压-5V

System 5V–SB  系统电压5V

CPU Die Temperature  CPU模头温度

System Temperature  系统温度

CPU Fan Speed  CPU风扇速度

System Fan Speed  系统风扇速度

1.2.9  频率/电压控制(Frequency/Voltage Control)
Auto Detect DIMM/PCI CLK  自动检测DIMM/PCI时钟

Spread Spectrum  扩展频道

CPU Clock Ratio  CPU时钟倍额

网友:
没有人看啊。看来各位都是大师了。也许这些根本已用不上了。对于我们菜鸟而言,它还是很有营养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