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ro-2000G 被雷擊中

楼主(2008-07-27):
来自: 台湾台北
廠牌機型:ACER Pro-2000G
故障狀況:電源接上後,電源接口會冒煙
求助網上的朋友是否有驅動板(A/D)線路圖及如何查修
左邊的八隻腳IC有燒燬的現像,請問各位先進朋友要如何測量好壞
謝謝~~~~
cwp.joan@msa.hinet.net
window

网友:
兄弟服了你了。没能保证电路是好的就上电,不冒烟才怪啊·!!!建议你在网上查来实物电路图。试着接补一下线了。别的也没有什么好的法子了??

网友:
来自: 台湾台北
回复 网友A:
請問去那找实物电路图,可否告知~~~謝謝

网友:
先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源插口处的电感,保险丝有无开路或短路.如是好的,再深入查看主板供电有无.

网友:
两组电感之间和桥堆击穿的可能也很大哦

网友:
来自: 台湾台北
回复 网友B:
不太懂呀~~~~~電感的位置在那,電源接口附近的保險絲是正常,上圖左邊八隻腳IC感覺有問題不知如何判斷是好是壞~~~~謝謝,如有電路圖是否可以提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