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电源问题

楼主(2008-07-27):
  型号为PS5301 08HP电源.因为电压过高烧了.插上电开机没反应,打开来看.保险没坏,一个型号为TNY26(后面的看不到了)开头的芯片列开一个角.在网上查了一下TNY26开头的有TNY264PN\TNY266PN不懂哪个才是合适,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换?急求高手指教...

网友:
TNY系列是单片电源变换芯片,TNY26x有264,266,267,268。芯片只是能满足的功率不同,使用上没有什么不同。

Tiny Switch Serie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