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没有太大技术性的维修案例

楼主(2008-07-27):
  一块K8T400(462)的板.故障现象为,
1。上2400+(外频166M)的CPU,将外频设置为100M时。使用一切正常。但将外频设置为133或166时。它就会过不了检测。就算有时能过检测,但进系统时都会提示说系统文件丢失。按R修复的字样。
2。在主板开机的自身检测时会不定时,无规则的死机。
3。综合上述的故障,定为内存问题。但内存更换后无效。CPU已经换过1800+(外频133M)的,情况还是一模一样。
4。最后唯有检查内存供电了。呵呵。内存供电为2。76V。按道理为正常。但我实在没地方可查了。抱着一试的心情,决定把内存供电降低。嘻嘻,将内存供电降低为2。62V后问题解决了。哈哈,高兴啊!!又有钱进袋了。
  本人强调一点,如果你问我这是什么原理,我真的不会答。
    还有一例,故障现象跟这例差不多。最后测得内存供电为2。1V。怪就怪在,不装内存时供电为2。56V。一装上内存就为2。1V。由此可判断为供电COM管不良。更换后收钱。

网友:
是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也碰到过。不过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有时修板靠的是运气,还是请张先生有空时给我们这些菜鸟讲讲从整体电路上去找原理吧!!!

网友:
问下LZ,如何做到降低电压的啊,说下来听下子.具体点,是不是加大控制电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块板是用431调压的.改变1脚的电阻值就可以啦.简单得很.改动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
回LS慢慢的接触问题多了就会了

网友B:
不怕你们笑话,有一次我修块板内存供电一个2.5V,一个只有0.8V,周围是由一个八脚的小芯片供电,没办法了,直接飞根线接个2.5V过去,想不到马山点亮,收钱HOHO!!

网友:
今天想了一天这故障的原由.
   我想,这板是可以在COMS里调内存电压的.是用来超频用的.会不会调整电路出了问题.内存电压一直在高电压下工作.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故障呢??
  嘻嘻.还是望老师们来帮我们讲解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怕你们笑话,有一次我修块板内存供电一个2.5V,一个只有0.8V,周围是由一个八脚的小芯片供电,没办法了,直接飞根线接个2.5V过去,想不到马山点亮,收钱HOHO!!

这样做会不会怕输出功率不够呢?

网友:
呵,这个刚几天在公司工程师和我们讲过.
这是故障是挑CPU,可分为这几种:
   .挑外外频,这是最常见的, 像在GIGA的板上,都有三个CPU选频信号,上什么样的外频CPU,(这是根据不同型号CPU的内部结构)选择什么样的状态,在时钟芯片没工作与工作时的瞬间进入时钟芯片,驱动时钟芯片送出的CPUCLK,和NBCLK.也就是调节CPU和北桥的频率输出. CPU主频为1066\800\533时钟芯片就会根据CPU的选频信号输出266\200\133的CPUCLK.和相对的北桥频率.
还有些挑CPU的工作电压.

网友:
为什么挑CPU不是不过CPU而是跟内存供电有关呢?

网友:
上面的有些办法会不会出问题哦

网友(2010-02-02):
好经验学习了,不过7楼的这样做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
我也碰到过,,测电压正常,,就是不过内存,,把MS管一换就好了,,楼主高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