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我的维修经验 关于 C0

楼主(2008-07-27):
前几天接到一块板子 杂牌的 478架构的 开机检测卡跑C0 心想 有麻烦了 本人新手  CPU供电 没问题 内存没问题。我考虑了一下是不是 U坐有虚焊 开始压坐 没用,压 NB SB没用 ,清BIOS 没用 。BIOS拆下来认真的刷了下(清洁)还是没用, 最后死马当活马医 I/O换了 ,点亮了 我这个美呀!!!!! 本人新手 和菜鸟分享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万恶的I/O啊  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一般都是 杀I O

网友:
不是吧~~~换I0要90分钟~~~这么恐怖~~~~~

网友:
不用吧,几分钟就能搞定

网友:
呵呵,找不到问题的换I/O也能解决一大部分主板

网友(2009-12-13):
C0 也换IO??

网友:
我刚换了一个IO,还是跑CO啊!!!!!!!郁闷呐!

网友:
不是所有的C0都去杀I/O吧

网友:
CO,换IO就好。不是很明白,有没有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

网友:
C0换IO一般IT8705坏的较多!!!

网友:
CO一般是内存供电或者是内存和北桥之间的联系出问题,还有就是CPU的问题了。
楼上的换IO需要90分钟?烤鸭也没这么长时间啊!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