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楼主(2008-07-27):
我问的是一个操作的问题,我前几天在没有拔掉20针和 4针CPU 供电的情况下 用金属片刮AGP显卡槽,请问这样会对主板有不利的影响吗 ? 补充一点 我是在 不触发的情况下操作的

网友:
这是我常做的事,呵呵~~~

这是我常做的事,呵呵~~~但最好你在拔了ATX电源插头后再点一下PS-ON放下电,连COMS电池也取下更好,这样安全点!
我这一学徒比你还牛,ATX电源都没拔就刮,结果是火花四濺!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会烧主板上的元件 ,但刮PCI就会烧主板上的IO芯片。我试过一次。

网友:
谢谢2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