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顾和T5880不开机怪故障

楼主(2008-07-27):
我手里现在有两台方正顾和T5880的机器,两台问题基本一样的,接上电源不开机,待机电流0.1A,测电压只有3.3没有5V,不知道是那的问题无论怎么修也找不出问题所在,这个机器最开始是可以是北桥挂了我换了好了,进系统一切正常了,我就开始装机器了,可装起来发现不开机了郁闷死了,打开机器检查就这个故障了,另外一台也是这个故障但开机电流是0.4A也只有3.3没有5V
请高手指点一下,请问那位朋友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我想看看这个机器的电路是怎么走的

网友:
最开始的故障是什么呢?楼主你干吗做北桥啊?说清楚点哦

网友:
开始是可以开机也跑码,但屏幕没有显示,但感觉象是已经亮了,后来做了北桥好了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PC87591容易坏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换过.

网友:
这种机子的主板在待机的时候只出3V ,在加电的情况下才会有5V产生。楼上说的是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电源管理爱坏,保险断,还有就是电容击穿引起的短路。

网友:
不阿我手里有台好机器我侧不开机时有5V的,我没有那个PC87591换,听说PC87591里面带数据的换了也不一定好所以就没买不知道是不是
等待高手给出答案
谢谢;

网友(2009-04-20):
正常情况下,开关的是5V,我有片815的主板测试也只有3。3V,接上电源,开不起机!和楼主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