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让盘对盘更快一些

楼主(2008-07-27):
ghost让盘对盘更快一些。。。请问具体命令是什么。

网友:
进去后有DISK TO DISK,选择原盘,接着选目标盘。(这个要注意不要把目标盘的刻到原盘上去了。)

网友:
楼上的就是正常的操作,楼主问的是比正常的更快一下,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达到目的?

网友:
加载高速磁盘缓存martdrv好像是这个 ,你可以上网上找一下,原来我用过,就是在DOS下加载一下,就可以,

网友:
smartdrv

一般情况下这个都加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