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296的行管能不能用C5411的替代

楼主(2008-07-27):
我一台明基纯平显示器的行管坏了,是C5296的,我手上没有相同型号的只有C5411.请教各位高手能不能用C5411的替代一下

网友:
C5296是带阻的吧,当然不能用不带阻的C5411.

网友:
看了一下是带阻尼的,不能换.用BU2520DF可以的

网友:
绝对没问题。是AOC17寸的机器吧???

网友(2008-10-13):
不行 :hug: :hug: :hug:

网友:
可以代..
6815也可..

网友A:
完全可以

本人一直只用C5411正品行管来代替显示器的所有行管 。19寸的没有拿此型号。17  15 的全部为此5411 。目前没有发现不能用的 。若有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一直只用C5411正品行管来代替显示器的所有行管 。19寸的没有拿此型号。17  15 的全部为此5411 。目前没有发现不能用的 。若有不对之处请指正

c5411 17寸的基本都能用.

网友:
最好是用一个带阻尼的行管,安全些,有的主板5411 带其他的还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