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点有关显存资料

楼主(2008-07-27):
电脑游戏产业的飞速发展直接刺激了显卡制造业的创新速度,如今图形芯片的更新速度已经超过CPU,成为推陈出新频率最高的电脑产品。尽管笔者对此不以为然,但也只能经常察看类似信息才能做到不落伍,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某些高人讽刺:最新的,这都不知道。既然如此,我们不如先舍末求本,先来谈谈一些显卡基本的知识,也许你刚刚看完这一部分,新的芯片又出来了:)
1、显卡
又被称为:视频卡、视频适配器、图形卡、图形适配器和显示适配器等等。它是主机与显示器之间连接的“桥梁”, 作用是控制电脑的图形输出,负责将CPU送来的的影象数据处理成显示器认识的格式,再送到显示器形成图象。显卡主要由显示芯片(即图形处理芯片Graphic Processing Unit)、显存、数模转换器(RAMDAC)、VGA BIOS、各方面接口等几部分组成。下面会分别介绍到各部分。
2、显示芯片
图形处理芯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GPU(Graphic Processing Unit即图形处理单元)。它是显卡的“大脑”,负责了绝大部分的计算工作,在整个显卡中,GPU负责处理由电脑发来的数据,最终将产生的结果显示在显示器上。显卡所支持的各种3D特效由GPU的性能决定,GPU也就相当于CPU在电脑中的作用,一块显卡采用何种显示芯片便大致决定了该显卡的档次和基本性能,它同时也是2D显示卡和3D显示卡区分的依据。2D显示芯片在处理3D图像和特效时主要依赖CPU的处理能力,这称为“软加速”。而3D显示芯片是将三维图像和特效处理功能集中在显示芯片内,也即所谓的“硬件加速”功能。现在市场上的显卡大多采用nVIDIA和ATI两家公司的图形处理芯片.
3、显存
全称显示内存,与主板上的内存功能基本一样,显存分为帧缓存和材质缓存,通常它是用来存储显示芯片(组)所处理的数据信息及材质信息。当显示芯片处理完数据后会将数据输送到显存中,然后RAMDAC从显存中读取数据,并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最后输出到显示屏。所以显存的速度以及带宽直接影响着一块显卡的速度,即使你的显卡图形芯片很强劲,但是如果板载显存达不到要求,无法将处理过的数据即时传送,那么你就无法得到满意的显示效果。显存的容量跟速度直接关系到显卡性能的高低,高速的显卡芯片对显存的容量就相应的更高一些,所以显存的好坏也是衡量显卡的重要指标。要评估一块显存的性能,主要从显存类型、工作频率、封装和显存位宽等方面来分析:
(1)显存品牌
目前市场上,显卡上采用得最多的是SAMSUNG(三星)和Hynix(英力士)的显存,其他还有EtronTech(钰创),Infineon(英飞凌),Micron(美光)、EliteMT/ESMT(台湾晶豪)等品牌,这些都是比较有实力的厂商,品质方面有保证。 高档显卡中用得较多的Infineonm BGA显存。
(2)显存类型
目前被广泛使用的显存就只有SDRAM和DDR SDRAM。而且SDRAM基本被淘汰了,主流都是采用DDR SDRAM。  DDR SDRAM:DDR是Double Data Rate是缩写,它是现有的SDRAM的一种进化。DDR在时钟周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传输数据,而SDRAM则只可在上升沿传输数据,所以DDR的带宽是SDRAM的两倍,因此理论上DDR比SDRAM的数据传输率也快一倍。在显存速度相同的情况下,如果SDRAM的频率是166MHz,则DDR的频率是333MHz。现在DDR已经发展到DDRII甚至到DDRIII,也有部分高端显卡开始采用DDRII或者DDRIII显存。
(3)显存封装方式
显存封装形式主要有TSOP(Thin Small Out-Line Package,薄型小尺寸封装)、QFP(Quad Flat Package,小型方块平面封装)和MicroBGA(Micro Ball Grid Array,微型球闸阵列封装)三种。目前的主流显卡基本上是用TSOP和mBGA封装,其中又以TSOP封装居多.

TSOP封装方式:TSOP的全名为“Thin Small Out-Line Package”,即“薄型小尺寸封装”,它在封装芯片的周围做出引脚,这种封装,寄生参数减小,适合高频应用,操作方便,可靠性较高,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封装技术,也是目前市面最常见的。

MicroBGA封装方式:又名为144Pin FBGA、144-BALL FBGA(Fine-pitch Ball Grid Array)封装技术,与TSOP不同,它的引脚并非裸露在外的,所以看不到这种显存都看不到引脚。这个封装的内存芯片颗粒的实际占用面积比较小。这种封装技术的优势在于:会带来更好的散热及超频性能。因此内行人一看到这种封装的显存就基本上可以估计到这款显卡有多大的超频潜力。这是因为采用这种封装方式显存的PIN脚都在芯片下部,电连接短,电气性能好,也不易受干扰。目前多数高速内存、显存颗粒都是使用这种封装方式!
速度为4ns的TSOP封装的三星显存,TSOP封装只有两边有针脚引出,长方形。 mBGA封装、速度为2.8ns的HY显存,正方形,一般看不到针脚。
(4)显存容量
我们经常谈及一块显卡时通常会说它是64M 128BIT或者128MB 128BIT的,这里的64MB或者128MB指的就是显卡上显存的容量,现在主流显卡基本上具备的是64MB或者128MB的容量,少数高端显卡具备了256MB的容量。显存与系统内存一样,其容量也是多多益善,因为显存越大,可以储存的图像数据就越多,支持的分辨率与颜色数也就越高,游戏运行起来就更加流畅。不过有时候显存并非越多越好,对于不同架构、不同能力的图形核心来说,显存容量的需求亦不一样。数据处理能力强大的图形核心,当用上如抗锯齿和其他改善画质的额外功能时,需使用较多的显示内存,但对于有些低端的显卡,由于架构的限制,即使增加内存容量也不能使性能大幅度增加,更多的容量只能增加了成本。
既然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分辨显示卡内存容量是否足够呢?这可以参考显卡公版设计指定的显存容量。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一般应用64M也够了,好一点就128M吧。而低端的显卡64M跟128M的性能相差不大,选择64M更划算。真正需要大容量显存的主要是一些3D渲染软件。如果不需要玩一些要求庞大材质和顶点数据的游戏、很少用到3D渲染软件和一些疯狂的测试软件,那256MB显存对你来说只是浪费!要计算出一块显卡的所有显存容量,必须先知道每颗显存的容量大小(一块显卡上通常有几颗规格一模一样的显存芯片)。然后用得出来的一颗显存的容量去乘以显卡上显存的颗粒数,也就是:显存容量=单颗显存颗粒的容量X显存颗粒数量.
那究竟我们怎么样知道每颗显存的容量是多少呢?一般我们根据显存上面的编号识别。下面我们以最常见的SAMSUNG和Hynix的显存例子来看看:
三星的显存容量是看编号(比如K4J55323QF-GC16这些数字和字母)的第4、5位数字来识别,规律是:62、64=64Mbit,也就是64Mbit/8=8MB/颗;26、28=128Mbit,也就是128Mbit/8=16MB/颗;54、55、56=256Mbit,也就是256Mbit/8=32MB/颗;51、52=512Mbit,也就是512Mbit/8=64MB/颗。我们只要把这些数字代表什么容量记住就可以了。根据这些规律,我们很容易看出下面两颗显存的容量,第一颗的编号第4、5位为26,所以它的容量是16MB/颗;同理知道第二颗的容量为32MB/颗。 这是三星TSOP封装的3.3NS的显存 下面两张图分别是Hynix TSOP封装和mBGA封装的显存颗粒,跟三星的颗粒编号看法有点不同,它主要看编号的第6、7位数字,按照Hynix显存的编号规则:64、66表示64Mbit(8MB/颗),28=128Mbit(16MB/颗),56、57=256Mbit(32MB/颗),12=512Mbit(64MB/颗),根据规则我们很容易得出第一颗的容量是32MB,而第二颗是16MB。
(5)显存速度
显存的速度以ns(纳秒)为计算单位,现在常见的显存多在6ns—2ns之间,数字越小说明显存的速度越快,其对应的理论工作频率可以通过公式:工作频率(MHz)=1000/显存速度(如果是DDR显存,工作频率(MHz)=1000/显存速度X2)。例如5ns的显存,工作频率为1000/5=200MHz,如果DDR规格的话,那它的频率为200X2=400MHz。现在显卡主要都是使用DDR规格的显存了。
下面列个纳秒/频率表格作参考:
显存速度 对应频率 对应DDR频率
6NS 166MHZ 333MHZ
5NS 200MHZ 400MHZ
4NS 250MHZ 500MHZ
3.6NS 278MHZ 556MHZ
3.3NS 300MHZ 600MHZ
2.8NS 360MHZ 720MHZ
2.2NS 450MHZ 900MHZ
2NS 500MHZ 1000MHZ
究竟显卡用多少NS的速度才够呢?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些都取决于是什么图形处理芯片,ATI和NVIDIA都会就各自的图形处理芯片提供公版显存频率作为参考。如FX5200图形芯片,公板的显存频率是400MHZ,所以用5NS的DDR显存就够用了,如果是用6NS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卡用料是缩水了,如果是用的是3.6NS或者2.8NS的话,那这显卡的超频潜力就比较大。又比如RADEON 9600PRO的公板显存频率是600MHZ,所以至少要搭配3.3NS或者速度更快的显存。其他类型显卡应该用什么显存也可以同样参考相应的公板。
要想知道显存用的是是多少NS的显存,主要看显存上面的编号,而且不同厂商的显存芯片标识也略有不同.
TSOP封装的5ns的Hynix显存,看编号HY5DU561622CT-5,编号最后的那个数字“5”就代表是5ns了.
TSOP封装的4ns的Hynix显存,看编号HY5DU281622DT-4S,编号最后的“4S”,其中“4”就代表是4ns了。
mBGA封装的Hynix3.3NS显存,看第二行开头几个字母,AF-33,其中3.3就代表3.3NS。
由此,如果是25、28的话就分别代表是2.5NS和2.8NS。
TSOP封装的三星4NS显存,也是看第二行最后几个字母:TC40,40就代表是4NS。如果是TC36的话,就是3.6NS的显存;如果是TC33,那就是3.3NS的了
三星MBGA封装2.8NS颗粒,看编号K4D26323RA-GC2A的最后GC2A,其中2A就是代表2.8NS,这个比较特别,如果是GC33,那就代表是3.3NS了;如果是GC16,就是1.6NS了。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GC2C代表2.6NS。

网友:
楼主辛苦了,有没有实用一点的
比如现在PCIE 的

网友:
这下会看显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