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问题。希望高手解决一下

楼主(2008-07-27):
我昨天接到一个机子。我一打开它。就会出现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re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然后我用诊断卡一开机他会出现一段代码。最后不是FF 就是OO或04

网友:
诊断卡能跑到00说明你的主板应该问题不大,那段英文的大意应该是找不到引导区动器,插入引导驱动器,按任意键(本人E文很水),首先看看光驱是否可以正常引导并使用,如果可以,你看看是不是硬盘、数据线或接触有问题或用PQ分区后没有激活引导盘,如果没激活就用FDISK激活一下。

网友:
电脑里没有可以引导的系统
先检查硬盘是否检测到
如果硬盘检测到的话重新做下系统一般就ok了
机器到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re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基本可以认定最小系统是没有啥大问题了
机器已经点亮了,测试卡的代码就失去参考价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接到一个机子。我一打开它。就会出现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re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然后我用诊断卡一开机他会出现一段代码。最后不是FF 就 ...

诊断卡有时候是不准的、

网友: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re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
选择一个可启动的设备,按任意键。。。

  能出现这个说明系统已经通过了自检,硬件问题不大。此后诊断卡上出现的代码是没有啥意义的。我估计你是否在软驱里放了非启动盘,并且在BIOS里让机器从软驱启动。
  也可能是你的硬盘主引导启动代码(mbr)或启动文件被损坏。重分区、做系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