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08-07-27):
一块英特尔845板子,测试卡上的12灯不亮。这是不是12V电路短路了,应该怎么去查呢。CPU电路这块正常,CPU可以正常工作,CPU供电管上管是12V供来的。请高手们给小弟一点思路。谢谢

网友:
CPU能正常工作 ???
板子能点亮嘛
能点亮,那还修什么呀

网友:
朋友你问的问题有点问题吧....12V正常的话.测试卡不亮.很明显考虑是不是测试卡灯坏了.

网友:
他想说的估计是PCI槽不能用吧

查一下PCI槽上的12V测试点是否有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