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鼠标也能导致主板蓝屏

楼主(2008-07-27):
实验室搬家了,换了一套USB光电套,谁知一开机过了XP LOGO快要出现鼠标指针准备进入桌面的时候,蓝屏了,就是提示那个physical memory有问题之类的界面,一般都会是内存有问题,插了一下内存,还是蓝,没理由啊,上下屋搬了一下不坏了?唯一不同的是PS2的鼠标键盘换成了USB接口的。看来问题在这里,于是拔掉鼠标键盘,顺利进系统,最后确定是鼠标问题,快要出鼠标指针就蓝屏,呵呵。这是一套杂牌的USB光电套,可能是鼠标设计不好,或者跟主板有兼容性问题,主板是华擎939小板。
要是这是给客户装机肯定折腾人啊,肯定怀疑主板、 内存、CPU、硬盘、甚至电源去了,各位日后见到蓝屏,不妨参考一下这个经验,把鼠标键盘也拔掉,哈哈。

网友:
估计重装也不行,呵呵

网友:
又学一招~~多了经验了

网友(2010-01-14):
其实就是驱动冲突

网友:
恩 对 我也遇到过!!  给客户新装的机器. 过了一天后客户电话:说  键盘鼠标有故障!
去了换了套装!还是那样!  新机器嘛 不可能有故障吧!  做系统!   做了之后还是那样.
这.....
后又换了套不同牌子的套装.  就好了.  没有任何故障了
前两套是七巧手 套装..  后换杂牌  故障解除  后知 键盘鼠标也有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