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GX-M7主板内存供电异常

楼主(2008-07-27):
内存供电只有1。2V
跑了下电路,看内存供电跟一个小的三极管相连。三极管的另外两极电压正常(和另外一块同样的主板对比)
换了小三极管一样的。

有没有内存供电的电路图啊?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
三极管有一个脚是2。6V,我直接取了三极管,直接连过来,内存电压是有2。6V

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烧U或者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再插反内存条就会烧内存条和上极供电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