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开机黑屏

楼主(2008-07-27):
具体现象 为面板上的指示灯闪下就 灭了,只有电源、电池指示灯亮着,CPU风扇转,CPU有温度,硬盘、光区转动,光区可以开关仓并读盘。面板上的硬盘灯不亮,屏幕是黑的无显示,诊断卡插MINI 槽跑00FF,外接显示器也不亮,请教是什么问题。用手摸CPU风扇,不热,北桥不热,南桥不热,7500芯片热,但手能放在上面的温度。

网友:
哪位兄长帮帮我?

网友:
查一下CUP供电,还有复位有没有

网友:
CPU复位正常的话再量一下CPU座上的数据线,北桥到南桥的13根线.

网友:
外接显示器不亮,根本不跑码。
测量显卡左侧电容+极短路,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短了。

网友(2008-09-27):
先刷个BIOS看看啊   还有用电流表 看走多少

网友:
测显卡供电, 如正常,用手按压显卡芯片,再按开机键,卸掌托,只挂键盘,看屏幕是否有反应, 如果有反应, 那就加焊显卡芯片

网友:
我看显卡的应该有问题

网友:
基本上所有的笔记本如果要使用外接显示器都要用相应的组合键来切换的,楼主有没有切换过来啊。有的滤波电容测是短路的是因为有接电感。

网友:
感谢楼上的兄弟,帖子这么久了还在回复,板子还没有修好,需要做BGA北桥.外接显示器用组合键来切换了,根本不跑码.分别测了内存供电电感L15和L10\L11都短路,怀疑北桥不好了,想换了北桥.让我折腾的现在加电保护了(也就是不加电了),哈哈.

网友:
先确保电压正常先一步一步来

网友:
你说了这么多。但是能给我们判断问题的主要条件没说出来。。比如电流到多少。CPU供电有没有。都没说。。还有屏都是没有显示的你怎么知道能读盘呢??盘放在里面有转动的声音那不叫在读盘吧

网友:
我们知道是CPU不跑码,但还不知道待机多少,上电多少,供电都是否正常,以及是否有复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