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正常 OSC灯不亮

楼主(2008-07-27):
CPU核电电压1。8
      总线时钟0。34
      PG信号1。8
      复位1。8
AGP  复位 3。3
        时钟1。58
PCI   时钟  1。61
         复位  3.3
         帧信号5V
14.318晶振电压  1.29V   1.46V

IDE复位5.0V

内存时钟 AD线   1.24V   供电2.55V

南北桥供电也正常,全板没有短路迹像

我没有示波器,桥也换不了,BIOS重刷了,就是不能工作,CPU也不发热   北桥微热

电压应该都是正常的,请问其它还有什么地方该查一下的啊?

你的主板型号呢? 什么芯片组的? 请写清楚!

网友:
技嘉845主板

网友:
主板型号:GA-8IR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