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蓝屏,主板诊断卡显示26

楼主(2008-07-27):
我的电脑蓝屏,主板诊断卡显示26,是什么意思 ?内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看看芯片温度是不是很高,清灰尘

网友:
蓝屏按蓝屏的处理,别管什么26。

网友:
内存问题吧,也可能是系统问题,先软后硬吧

网友:
显示26是正常开机了...蓝屏和这个26没关系..查内存,CPU.主板电容.重新清零硬盘做系统(怕病毒引发蓝屏)

网友:
病毒和内存都有可能引发这种故障。

网友:
显卡,内存边的问题,总的说还是北桥这边的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将内存,显卡重插几次.

网友:
检测卡有时不准的!!!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查显卡就对了

网友:
蓝屏问题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根据代码提示应该是显卡这里没过完···换个显卡看下

网友:
过了26就是从引导盘写操作系统到内存,数据经过SB,NB到内存,同时显示图像,因此硬盘,SB,NB,内存,显卡都有可能有问题,不过依经验,内存问题引发的蓝屏是不定的,显卡问题最大。你换个显卡、内存试试,确定问题是哪个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