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通电

楼主(2008-07-27):
一块TM-845D的主板,不同电,有SB3V,5V,要用镊子碰触晶振才能通电,换了晶振,旁边的电容,连接的电阻都不行,要用镊子才行,还有什么方法,是南桥坏了嘛

网友:
多换几次晶振和电容就行了,我昨天也有块触发问题就这样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换了N次了 :Q

网友:
冲洗下桥,在不行就加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香蕉水啊 :o

网友:
换IO
清洗桥:最好用洗衣粉水洗,洗了晾干
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