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块810主板不能开机(不触发)故障

楼主(2008-07-27):
二块810主板不能开机(不触发)故障:测开关有5V,短路不拉低电压(还是5V),没有触发!用手摸83627立即感到温度上升特快!发觉应该有短路,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怎么查

网友:
换I/O肯定好..810 815的板子60%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那就是83627短路了,先换了再试试看

网友:
温度都告诉你问题在哪了,大大

网友:
还没查什么呀,先换了再说吧

还没查什么呀,都这样了《用手摸83627立即感到温度上升特快!》先换了再说吧!

网友:
芯片换到好板上是好的,没有问题!还有什么会造成温度速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