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7):
请问3842电源,没安开关管时,6脚电压从0V到12.5V跳变,是正常的吗?
3842换了新的,3脚和6脚外接元件也都已换过了......
电源

网友:
检查开关电源次级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安上电源开关管.并在电源保险处接一灯泡.然后通电看电源是否能正常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