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太高

楼主(2008-07-27):
刚发了个贴,还没补充就被关闭了,版主真积极
只能再发一次补充
同样的配置另一台机子主板温度检测出来是在50度左右,我的却上100了
散热片在去年掉下来了,估计就是温度太高了,散热器绊脚被烤熟了,拿了个电风扇对着吹还有80度
电容有几个爆浆过,换过了,拿到一个主板维修的地方说我的主板是好的,我晕,开机主板温度就上70,到100的时候显示器上就开始出现波纹
还可能好,感觉怪了,特地跑来询问

网友:
主板是i845D,这个随便哪个厂商的845D BIOS更新都可以用吗

网友:
坐在这台机子前面半小时,我就开始头昏脑胀了,感觉辐射很强(-_-!)
在别的电脑坐一下午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电脑能正常使用就不要太在意软件测试告诉你的温度啊,电压之类的。软件测试的不是很准确的,感温探头距离测试物品的位置不一样就会导致软件测试的温度不同。
      现在室内不开空调的话温度就接近30℃了,电脑工作一会儿感觉有点烫手是正常的。
      “散热器的绊脚被烤熟了”,应该是固定的绊脚受到固定钢丝的作用脱焊,导致散热器掉下来了,和温度无关
关于“坐在这台机子前面半小时,我就开始头昏脑胀了,感觉辐射很强”,如果你是用的crt,可能是你显示器的刷新频率有关。电脑的辐射还不至于到你能感觉到的地步。
      另外无论产品什么的bios,都不能随便代换着刷,有可能导致主板不开机
     建议多学点基础知识。

网友:
温度高真的不太好修啊!

网友:
温度高一般是散热不大正常所致,还有一种是供电不正常。
不要太在意软件所报的温度,并不一定正确。
如果不大放心,最好还是用手去摸摸吧,温度高点没事,不能太烫手!注意安全!

CPU高温就给换散热能力更强点的散热器,或是重新涂导热硅脂。现在盒装CPU的散热器全是地下工厂生产的,根本无质量更无性能可言。我出售机器全是换了品牌的散热器再出手的。

一般来说,北桥的散热片固定是牢固的。但是感觉不行的话,就考虑下扣具的弹性问题。还有可以加导热硅脂,如果大胆的话,也可加导热硅胶。两者是有区别的。

以前的南桥是没有散热片的,如果感觉热,也可加散热片。通常厂家在南桥旁边没有留有孔用来加扣具,只能用导热硅胶了。

其它场管、显存这些东西,也可用散热片加导热硅胶。注意,这里是导热硅胶,并不是导热硅脂哦。

最后说明下,导热硅脂是用在CPU与散热器上的。
而导热硅胶通常用在除CPU之外的元件上。
导热硅脂没多少粘性,而导热硅胶的粘性较强。

网友:
真的有这种板,很明显温度不对,同型号的其他板都温温的,不知怎么解释

网友:
换CPU试下,845D的板子上有些核心的CPU是北桥高温

网友:
呵呵,常识问题,楼主也不是搞维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