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烧坏了

楼主(2008-07-27):
这个机子的问题是电源接口二个4835和板子一起烧毁了,
            是因为,电池充电,电流过大烧毁的,电池充电芯片3887芯片和5234qsc芯片一起烧毁,
我把电源接口电路改好了,有待机电流0.05A   但不开机,不知道问题所在了!~~~~~~~~

电源供电芯片是1902

网友:
是的啊,换板拉,这种板就算修好了也多难看啊

网友:
修成这样还不换板啊,呵呵。

网友:
换板吧 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
我现在手里就有一个一样的扳子,有上电电流,但就是不开机,按开机键没任何反映.最后发现3V电路短路.这么查也查不出来,最后放弃了,让客户换板子.不知大家有办法吗

网友:
用维修电源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3V5V短路查I/O  和键盘管理芯片  比较容易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自己也怀疑过他们的问题,我们没有这些芯片,买新的不能用,所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