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迈拓40G哪里坏了·

楼主(2008-07-27):
今天接到一个40G硬盘··用PC3000检测坏道很多坏道都加到P表了··但是固件检测时候出现下面的图示 怎么修复啊

网友:
怎么图不全?93号错误是正常的。

网友:
那上面的32 365   32 366  32 367错误是干嘛的呀?

网友:
SA surface verification(SA表面检测) 错误坏块修复打勾,单选9号模块组,这样就能修复这个错误

网友:
用SA surface verification,reassign bad sectors by writing这项打勾,检查模块组的损坏情况,同时修复坏扇区,多扫几次,直到无出错再用SA structure test检查模块

网友:
用PC3000修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