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PE开机重启(已解决)

楼主(2008-07-27):
一精英845PE-A800主板。上假负载测试各电压正常,上CPU就自动重启 。风扇转一下就自动断电一样.接着又自动转起来还没自检完成又自动断电。换过电源IC和8712F-IXS的IO还是一样。请教要怎么修?已解决了.没换IO之前,本人有试过插上内存,但都是一样。后来换IO和CPU供电管之后就没插上内存试。都是上U试的、就是差不多检到内存就断电了。刚无意插上内存一试。哈竟然好了。、不知道是换IO后可以了不是换上CPU供电管后可以的。
请楼主去看看此贴: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age%3D1#pid479911
[
]
自动重启

网友:
注意代码
如果在C1 处停住,反复重启,那就是内存电路出问题了
精英板子很多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一般是内存电路的那个地方有可能性最大的?

网友:
精英主板很多不插内存检测到没内存就自动断电........LZ既然修好了那就恭喜..我估计是换IO好的

网友:
精英的主板有的就是这样,没内存来回重启的,

网友:
就是,我也觉得是内存那个地方有问题,不知道你换个 U试过没有

网友:
内存供电不够,检查内存和cpu旁边的场管。

网友:
我今天刚修了这样的一块联想的主机,主板是精英的,是内存的原因,版主说的对,内存不过,主板自动断电,又自动启动,反复.后更换内存后,故障排除.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见好几次了!今天有见一次,,是内存的问题你多换几条内存试试!!!我的换了一根内存就好了!!!

网友:
精英的这块型号的板就是这样 不插上内存百分百不停重启 这板我修过十几次了 不关I/O的事

网友(2008-09-07):
这个板子就是这样设计的,不插内存或者内存接触不良时就这样

网友(2008-10-18):
精英845GL-M2(方正品牌) 主板到C1断电重启
CPU:CD2.66 现象:诊断卡到C1断电重启。 更换内存,内存供电开关管无效。升级BIOS无效。更换CPU一切正常。该CPU放到同型号其他主板一切正常。 什么问题?????

网友:
15楼 , 你要看是什么主板, 在就看是不是接触不凉

网友:
我明年准备去武汉学习去,有没有武汉那边得人阿。 介绍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