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维修讲义

楼主(2008-07-27):
声明:此资料来自网络收集,因为感觉内容有价值,特此与网友共享。如有冒犯,请告知。

一、芯片的功能、作用及性能,具体内容:
(芯片组、南桥、北桥、BIOS芯片、时钟发生器IC  RTC实时时钟、I/O芯片、串口芯片75232、
、缓冲器244,245、门电路74系列、电阻R、电容C、二极管D 、三极管Q、电源IC
保险F,和电感L、晶振X。Y内存槽,串口 ,并口、FDD、IDE、、ISA、PCI、AGP、SLOT槽、
SOCKET座、USB(CMOS,KB控制器,集成在南桥或I/O芯片里面)
二、主板的工作过程和维修原理
三、主板的架构,芯片焊接及拆装技巧的训练
四、主板的重点电路讲解:1。触发电路  2。时钟电路 3。复位电路  4。I/O芯片  5。CPU供电电路
6各种CPU假负载的做法
五、主板测试点:(在维修中讲解)
1:ISA总线及其走向 工具的使用(万用表、示波器等)
BIOS 引脚及I/O芯片,串口芯片,KB芯片等   2:PCI总线AGP总线及其走向3电阻法实际操作和查走向的技巧
4:CPU:  SOKET 7的测试点  SLOT 1的测试点  SOKET 370的测试点   SOCKET423  SOCKET 478
SOCKET A 462
   168线内存DIMM 槽         184线DDR内存槽
六、主板维修的方法:
1 观察法   2、触摸法  3、逻辑推理法  4、波形法   5、电阻法    6 ,替换法
7示波器及锁波法  8。诊断卡法    9。BIOS 的烧录和刷新
七、常见故障的维修及维修
1,        不触发2,不开机(指CPU不工作)  3,CPU供电不对,4,无时钟 5无复位6不读内存
7死机 8外设功能性故障  9稳定性故障 10,插槽或插座的故障
CPU供电电路的原理及维修    触发电路的原理及走向查找和维修

八、典型故障的维修
卡类的维修方法及技巧(显卡,声卡, CPU等)
九、 总结主板及卡类维修,熟悉及掌握维修流程

主板上各芯片的功能及名词解释

芯片组的概念:
芯片组是主板的灵魂,是CPU与周边设备联系的桥梁,它决定主板的速度、性能和档次。早期586时代由2到4片芯片组成,现在基本上由2片组成(不包括某些一体化主板)它和人的大脑分左脑、右脑一样,,也分为南桥、北桥,各自分工明确。
南桥:主管低速设备,它的引脚连向PCI槽和ISA槽
北桥:主管高速设备,主要是控制内存与CPU的通讯及AGP功能。引脚连向CPU和内存及AGP槽。
芯片组的功能:
南桥(主外):即系统I/O芯片(SI/O):主要管理中低速外部设备;集成了中断控制器、DMA控制器。功能如下:
1)        PCI、ISA与IDE之间的通道。
2)        PS/2鼠标控制。  (间接属南桥管理,直接属I/O管理)
3)        KB控制(keyboard)。(键盘)
4)        USB控制。(通用串行总线)
5)        SYSTEM CLOCK系统时钟控制。
6)        I/O芯片控制。
7)        ISA总线。
8)        IRQ控制。(中断请求)
9)        DMA控制。(直接存取)
10)        RTC控制。

北桥(主内):系统控制芯片,主要负责CPU与内存、CPU与AGP之间的通信。掌控项目多为高速设备,如:CPU、Host Bus。后期主板北桥集成了内存控制器、Cache高速控制器;功能如下:
①        CPU与内存之间的交流。
②        Cache控制。
③        AGP控制(图形加速端口)
④        PCI总线的控制。
⑤        CPU与外设之间的交流。
⑥        支持内存的种类及最大容量的控制。(标示出主板的档次)

I/O芯片input/output,(局部I/O)。
I/O芯片管理:①LPI(并口,打印口,PP)
          ②COM(串口,鼠标口,SP)
      ③FDD(软驱)
④KB控制器(键盘)
COM口控制芯片:75232   主板上唯一的一个用±12V电源芯片。

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主要负责软件、硬件的连接。既属于硬件,又属于软件,其固化了开机自检程序,以及主板BIOS编写厂家(Compaq、IBM、Asus等)的信息。属只读可编程存储器,内部固化的程序不会因掉电而丢掉。
BIOS的功用:① 提供CMOS设置的程序,进行各硬件的设置及主板的特殊功能设定。
② 系统配置的分析(CPU的种类,内存的容量等)。
③ 提供(POST)(开机自检)
④ 载入操作系统(98、NT、UNIX等)
⑤ 提供中断服务程序。
:    BOIS:控制管理着电脑开机自检过程,反馈回诸如系统安装的设备类型,数量等信息,是电脑必不可少的初始化程序。BIOS功用:①BIOS中断服务程序,②BIOS系统设置程序,③上电自检,④BIOS系统启动、自举程序。
BIOS自检流程:
1、        首先检CPU,一切正常都是建立在CPU正常的基础上。
2、        检查BIOS,若BIOS本身有问题,自检是毫无意义的。
3、        检查KEYBOARD控制芯片。
4、        检查第一个别16KB的RAM。
5、        检查定时/计数器皿8253和DMA控制器。
6、        检查中断控制器8259A和显示器。
7、        检查软盘和硬盘(有显后)、有提示。
8、        检查打印适配设备和异步通信设备。
BOIS的容量:
           1M  29EE%--1000;2M   020    002     2000-11-23
        27,28,29系列1M,2M
INTEL 的82801,82802等
WINDOND ,SST  ATMEL  等,
新式主板大部分采用方型BIOS,与长形的区别在以后将要有介绍。主要不同在于
它有四根AD线 ,有时钟线和复位线,没有单独的地址和数据线。而且它是与PCI并联。有3。3V 和5V供电,不能互换。

RTC:实时时钟(CMOS、RAM)互补金属氧化半导体。
①        属存储器的一种,用于储存CMOS设置的信息。
②        只需2.2v电压即可维持其内部资料不丢失。
③        工作方式:开关机都有电源供应。
与南桥IC相连的小晶振为RTC的标志,真正RTC电路在南桥内部,频率是32768HZ
时钟发生器 (ic+晶振)
与晶振14.318MHZ相连的IC。晶振是一个很稳定的电容。集成时钟发生器,时钟分频器。
作用:为各总线、芯片、CPU提供一个固定的匹配的时钟信号工作频率。
工作方式:
      晶振14.318提供   14.318M的频率给分频器
      主机电源盒或主板电源部分提供3.3V或2.5V   时钟发生器分频、放大     各总线(包括PCI、ISA、AGP、内存槽等)和各芯片(包括南桥、北桥、I/O等)。

常见元件的代号

SB:南桥         NB:北桥        CPU:中央处理器        RTC:实时时钟         R:电阻(RP、RN)  F:保险
C: 电容         L: 电感      Q:  三极管  D:二极管    U  或V:  IC芯片

门电路:(参照30页内容)数字电路、逻辑电路。(在主板上主要跟电源触发和复位电路有关,244,245是缓冲器)所谓逻辑,就是一定的规律性,或者是一定的因果关系。
        0 表示事物不发生或条件不具备(0~1V)。
        1 表示事物发生或条件具备 (3~5V)。
能完成逻辑运算的电路为逻辑电路或数字电路。
非门:Y=A                 或门:Y=A+B           与门:Y=A•B                  或非门:Y=A+B        与非门:Y=A•B          异或门:Y=A•B+A•B          与异或门:Y=A•B+C•D
74系列:
7404    244    74245    7414    74138
           7432    7405    7406    7408    7409
           7400    7403    7431

特殊芯片
温控芯片:
1、        LM  75  76  78  79
LM  75负责CPU温度
    LM  75负责电压CPU风扇转速及主板温度。
2、        S:S5597/5595,内速温控功能。
3、        WINBOLD系列: 83781B    温度监控芯片
                    83782B    温度监控芯片
                    83783B    温度监控芯片支持6MA33/66芯片
4、        支持DMAG/33的芯片,技——BX—2000+
    PROMISE  PPC20262支持PMA66。
5、        防伪芯片:ASUS系列多是: AS9912F等
*SP串口速度<并口速度PP<USB速度

二  CPU插座(SOKET)与插槽(SLOT)
由CPU 插座与插槽看主板的档次
SOKET3  486
SOKET4  586       PENTINMU60/66 两种586 CPU
SOKET5  586       支持P54、K5、CYRIX6X86
SOKET7  586       全面支持P54、P55(MMX)
SOKET8  686       只能安装PENTIUM PRO类CPU
SLOT     PⅡ
SOKET370 PⅢ
SLOT A   支持K7             支持AMD类CPU
SOKETA  (462):K7     支持AMD类CPU
SOCKET  423   SOCKET 478
三  主板芯片组
    由芯片组看主板的档次
        430LX   支持PENTIUM
        430NX   支持PENTIUM
        430FX   支持P54芯片组,南北内存控制器(双片)
        430HX   支持P54&P55类CPU(芯片组,双片装) 北桥:BGA封装
        430UX   支持P54&P55在HX基础对多媒体(MMX)作优化和精简。
        430TX   全面支持PENTIUM、MMX及P54类CPU。
        440FX    支持PENTIUM、PRO(SOKET8)
+       440LX    支持CELERON、PⅡ类CPU不超过350
440BX    支持CELERON、PⅡ、PⅢ类CPU,稳定,速度较快。支持100外频。
SOKET370 PⅢ      支持CELERON Ⅰ、CELERONⅡ、PⅢ
SOKET423          支持P4
SOKET478          支持P4
        440EX    是LX的简化版,主要针对低端市场,支持CELERON。
810E     集成intel 724显卡和AC97声卡,主要支持CELERONⅠ代,CELERONⅡ,PⅢ等,支持100外频,可超至于133外频。
815E      集成intel724显卡和AC97声卡,主要支持CELERONⅠ代,CELERONⅡ,PⅢ等,支持133外频,可超至于150外频。
815EP      集成AC97声卡,主要支持CELERONⅠ代,CELERONⅡ,PⅢ等,支持133外频,可超至于150外频。
i845、i850          支持P4.

部分芯 片 组 性 能 指 标

芯片组        CPU架构        标准外频        北桥芯片        北桥封装        南桥芯片        南桥封装        最大内存
INTEL440LX        SLOT 1, SOCKET370        66MHZ        82443LX        492PIN        82371AB        324PIN        512MB
INTEL440BX        SLOT 1,SOCKET370        100MHZ        82443LX        492PIN        82371EB        324PIN        1GB
INTEL440EX        SLOT 1,SOCKET370        66MHZ        82443LX        492PIN        82371AB        324PIN        256MB
INTEL440ZX        SLOT 1,SOCKET370        100MHZ        82443ZX        492PIN        82371EB        324PIN        256MB
INTEL440ZX-66        SLOT 1,SOCKET370        66MHZ        82443ZX-66        492PIN        82371EB        324PIN        256MB
INTEL440GX        SLOT 1,SLOT2        100MHZ        82443GX        492PIN        82371EB        324PIN        256MB
INTEL810        SLOT 1,SOCKET370        100MHZ        828,108,280,182,802        512MB
INTEL815EP        SOCKET370        133MHZ        82815E,82801BA        1GB
INTEL820        SLOT 1        133MHZ                                        1GB
INTEL845        423,478        400MHZ        82845                82901                1GB
INTEL850        423,478        400        82850                82801        RDRAM        2GB
VIA VP3        SOCKET7        75MHZ        82C597        456PIN        VT82C586B        208PINPQEP        1GB
VIA MVP3        SOCKET7        100MHZ        82C598        476PIN        VT82C586        208PINPQEP        1GB
VIA MVP4        SOCKET7        100MHZ        82C501        492PIN        VT82C686        352BGA        768MB
VIA PRO         SLOT 1,SOCKET370        100MHZ        82C691        492PIN        VT82C596        324BGA        1GB
VIA PRO PLUS        SLOT 1,SOCKET370        100MHZ        82C693        492PIN        VT82C596A        324BGA        1GB
VIA PRO 133        SLOT 1,SOCKET370        133MHZ        82C693A        492PIN        VT82C596B        324BGA        1GB
VIA PRO 133A        SLOT 1,SOCKET370        133MHZ        82C694        502PIN        VT82C596B        324BGA        1GB
VIAAPOLLO266        SOKET A        266MHZ        VT8366                VT8233                2GB
SIS 5591        SOCKET7        100MHZ        SIS5591        553PIN        SIS5595        208PINPQEP        768MB
SIS 530        SOCKET7        100MHZ        SIS530        576PIN        SIS5595        208PINPQEP        1.5MB
SIS540        SOCKET7        100MHZ        SIS540                SIS540单片                1.5MB
SIS5600        SLOT 1        100MHZ        SIS5600        487PIN        SIS5595        208PINPQEP        1.5MB
SIS620        SLOT 1,SOCKET370        100MHZ        SIS620                SIS5595        208PINPQEP        1.5MB
SIS630        SLOT 1        133MHZ        SIS630                SIS630单片                1.5MB
ALI ALADDIN V        SOCKET7        100MHZ        M1541        456PIN        M1543        328BGA        1GB
ALI ALADDINPRO         SLOT 1        100MHZ        M1621        476PIN        M1543        328BGA        1GB
ALI ALADDINPRO 3        SLOT 1        100MHZ        M1631                M1543        328BGA        2GB
ALI –P4        478        266MHZ        M1671                 M1535D        DDRRAM        2GB

地址信

本想全贴上,不用下载,这样不用花费经验,但是有些图片无发帖。那就作附件发吧。

网友:
资料太老了,用处不大

网友:
有些老了,不过LZ的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
感觉挺好的正在下载谢谢

网友:
电脑主板维修

是不是学会了电脑主板的维修,所有电子产品的维修都会修啊

网友:
很老的资料了,不必要下载

网友:
我是初学的主板维修的,只要资料适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