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W98无规律黑屏

楼主(2008-07-27):
清华同方LW98无规律黑屏,更换通用板后黑屏现象不在出现,但该机为16:9的屏,通用板为4:3的。不知道该怎么写程序了。两个板了上都仅只有24c16,没有mcu芯片。

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你这种感觉程序出现问题的可能小.你那个是MCU集成在主芯片上的.据说只能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