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出现故障后的检查与维修步骤

楼主(2008-07-27):
复印机出现故障后的检查与维修步骤
复印机出现故障后,总有一种是主要的故障,抓住这个主要的故障进行分析,即可找到故障原因和排除的方法,我们一般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查出故障的原因并排除之。检修时应遵循先

易后难的原则并逐步缩小范围,最后集中于某一点上。
  一、 了解情况

  维修机器前首先应认真询问操作者有关情况,如机器使用了多久,上次维修(保养)是在什么时间,维修(保养)效果如何,此次是什么情况下出现的故障。还要认真翻阅机器有关维

修记录,注意近期更换过哪些部件和消耗材料,有哪些到了使用期限而仍未更换过的零部件。

  二、 检查机器

  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即可对机器进行全面检查,除了机内短路、打火等故障外,都可接通机器电源,复印几张,以便根据其效果进行进一步分析。对于操作者提供的故障现象应特别注

意,并在试机时细心观察。

  三、 准备工具

  在对机器进行检查的基础上,一般可对故障现象有个大致的了解,即可知道维修时需要哪些常用的专用工具,准备好将要使用的工具和材料后即可进行检查维修工作。

四、 机器故障自检

  目前绝大多数复印机都装有彩色液晶显示面板,并设有卡纸等故障自检功能,一旦机器某一部件失灵或损坏,都能以字母数字告诉操作者。比较常见的是故障代码,如NP系列复印机的

故障代码为“E0~E8等,理光系列则以”U“加数字为代码,这些代码一出现分别表示印刷电路板,传感器、开关、接插件等工作状态异常,需要进行调整或更换。作为机器的使用者,见到这

些故障代码,应立即停机,关掉电源,请维修人员进行检修。如果是自己修理,则必须找到与所使用机器型号相同的维修手册或维修说明书,在书中查到故障代码所表示的内容,再检查相

应的零部件、电路板或电子元件。
 第二、常见“共性”故障的检修

  由于复印机的种类和型号繁多,各制造厂生产的复印机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个生产厂家生产的不同型号复印机也不完全一样。因而在使用中所出现的故障现象还是有一些差别,这里

仅对共性的、一般常见的故障及其成因和排除方法加以介绍。

  本文中所列举的故障,对于各种复印机并非一律如此,即使同一故障在不同的类型的机器中,其成因可能并不相同。因此,这里更重要的是提供方法和思路。(有些故障只要找到成因

即知排除方法,因此这些故障的排除方法就不再赘述。)

  一、影响复印件质量故障的原因与排除

  复印件质量不好是复印机最常出现的故障,此种故障可占总故障率的60%以上,以下是具体故障的检修与排除。

  (一)、复印机复印出的复印件全黑

  经过复印后,复印件上全黑没有图像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 曝光灯管损坏。首先观察曝光灯是否发光,不发光时可检查灯脚接触是否良好。是否为曝光灯管损坏、断线或灯脚与灯座接触不良等原因。

  2. 曝光灯控制电路故障。曝光灯控制电路出现故障,检查各处电压是否正常,无电压时应检查控制曝光灯的电路是否有故障,必要时更换此电路板。

  3. 光学系统故障。复印机的光学系统被异物遮住,使曝光灯发出的光线无法到达感光鼓表面。清除异物。反光镜太脏或损坏,以及反光角度改变,光线偏高,无法使感光鼓曝光,清洁

或更换反光镜,调整反光角度。

  4. 充电部件故障。二次充电部件故障(仅限NP复印法),检查充电电极的绝缘端是否被放电击穿,电极与金属屏蔽罩连通(有烧焦痕迹),造成漏电。

  (二)、复印件全白

  复印件全白故障分为感光鼓上有图像和感光鼓上无图像两种情况。

  1、 光鼓上有图像

  故障原因与故障排除:

  转印电极丝接触不良;重新接通。

  转印电极丝断路;更换电极丝。

  转印电极高压发生器损坏或高压线接触不良;检修更换高压发生器或重新接通高压线。

1)、入电压过低。调整电压达到要求;

  2)、高压发生器烧坏。调换高压发生器;

  3)、入、输出线的接点不牢;插牢各接点;

  4)、点插错。正确插好接点。

  5、消电电极击穿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不论是采用直流消电或交流消电的机器,都会发生此种故障,特别是充电电压过高,空气湿度过大时,故障更为频繁 。

  拔出此电极,可见其一端或两端的绝缘端块内有烧焦的痕迹。此处即是漏电的所在,应更换击穿的绝缘端块。如果烧焦的面积小,可用砂纸;小刀等打磨去焦糊的一层,并用透明胶纸

贴上,仍可继续作用。

  6、复印绿键按下后,第一步供纸不良

  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首先观察搓纸是否转?如果转动良好而不能搓纸,则检查:

  1).搓纸轮是否脏污、老化、摩擦力下降,如果脏污,可用浓酒精擦洗;如果磨秃老化,可更换新搓纸轮。也可采用土办法:剪一段橡胶指套,套在搓纸轮上,实践证明,这是解决搓

纸轮摩擦力的有效方法。

  2).顶纸板弹簧顶力是否下降,如果下降,就进行调整。

  3).纸的裁切宽度是否比纸盒标准尺寸宽;

  4).如果搓纸轮不转,则第一供纸离合器以及第一供纸有关电路可能有问题。

  7、第二供纸不良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首先观察第一步搓纸是否到位,如不到位则先解决第一供纸到位问题;
2、 感光鼓上无图像

  故障原因与故障排除

  充电电极接触不良或电极丝断路;重新接通充电电极或更换电极丝。

  充电电极高压发生器损坏或高压线接触不良;检修更换充电高压发生器或重新接通高压线

  控制显影器的离合器老化或损坏;更换离合器。

  显影器脱位或驱动齿轮损坏;重新安装到位或更换驱动齿轮。

  感光鼓安装不到位;重新安装。

  (三)、复印件图像时有时无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原因在于充电或转印电极到高压变压器的连线或高压变压器本身损坏。

  排除方法:

  检查时可打开机器后盖,拆下电极插座。按下复印开始键后,用电极插座的金属部分碰触机器金属架,如发现放电灯火现象,证明此电极是好的。如没有放电打火,则高压变压器输出

端不良,需要更换。如果两个电极插座均有放电打火现象,说明高压变压器无问题,而是插座与电极的连接不良,或是电极本身有漏电、接触不良的现象,应进行修复。

  (四)、复印后复印件出现底灰

  复印件上有深度不等的底灰,是静电复印机中一种常见的现象,而且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复印件上有无底灰存在是鉴别其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

  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1.曝光不足,原因包括曝光灯老化,照度下降;光蓬开得太小,曝光量小。调整曝光电压、光缝或更换曝光灯;

  2. 原稿反差太小;

  3. 复印纸受潮;

  4. 显影偏压过低或无显影偏压;调整显影偏压、检修显影偏压电路。

  8、不进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输纸电机不工作;检查并排除线路及电机故障;

  2).搓纸轮没与纸表面接触;调整搓纸轮的压力;

  3).搓纸轮老或磨损。调换搓 纸轮。 第二供纸行程开关是否良好,位置是否合适,有否积粉脏污;第二供纸离合器是否良好;

  4).扫描台行程开关中的对位起始微动开关或传感器是否失效;

  5). 纸路当中是否脏污、有异物等

  9、纸盒不能供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复印机的搓纸轮大多数靠电磁线圈的动作来控制。检查时需使机器处于有纸状态,可用透明胶纸将检测有无纸盒的开关粘住,使无纸信号不出现,将一小块纸放在检测纸盒的光电传感

器上,按下开始复印键后,大约1~2秒钟后,控制搓纸轮的电磁线圈的衔铁应有吸台动作,如果无此动作,则应检查电磁线圈与线路板间的连线接触是否良好。如果有此动作,则应考虑搓纸

离合器内的弹簧是否损坏;生锈,必要时应更换离合器。

  10、多张进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纸张毛边粘连。反复搓动纸张、重装;

  2).纸张与纸盒的磨擦力太小。增加纸盒两侧磨擦力;

  3).纸装反。调整纸的反正面;

  4).纸的抗静电能力太差;

  5).纸的裁切宽度比纸盒标准尺寸窄的多,压纸脚没有起到作用;

  6).纸盒压纸脚角度不好。调整纸盒压纸角度。

  5. 显影器中载体比例小,墨粉比例过高,造成均匀的底灰,而且比较浓。原因是游离的墨粉过多,载体难以吸附。这时要重新调整载体与墨粉的配比。  6. 墨粉、载体受潮,电阻

率下降,墨粉与载体的带电性变差,造成显影效果不良。更换墨粉或载体。  7.载体疲劳(包括湿法显影和干法显影)使载体对墨粉(或油墨)的吸附能力下降,容易使墨粉游离,而被

残余电位(明区)吸附,产生底灰。  8. 墨粉与载体不匹配,不为同一机型所作用。  9. 感光鼓疲劳。清洁或更换感光鼓。  10. 所接机器电源过低,应保证电压不低于220伏

。  (五)、复印后复印件颜色淡,对比度不够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感光鼓表面充电电位过低,造成曝光后表面电位差太小,即静电潜像的反差小。调整充电电位或调整充

电电极丝与感光鼓的距离。  2.复印机工作的环境湿度过大,纸张含水率过大造成。  3.由于复印纸的理化指标没有达到要求,如纸张厚度、光洁度和密度等原因造成。  4.机电

方面的原因有:转印电极丝太脏,粘有墨粉、灰尘、纸屑,影响转印电压;转印电极丝距离感光鼓表面(纸张)太远,转印电流太小,不能使纸背面带有足够的转印电荷,影响转印效果。

清洁转印电极丝或调整转印电极丝与感光鼓的距离。  5.显影器中墨粉不足,无法充分显影造成显影对比度不够。  6.由于在液干法显影中显影液陈旧失效,造成载体缺少或疲劳失

效,带电性减弱,使得显影不足。  (六)、复印件图像清晰度差分辨率低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复印时曝光量过大所致。调整曝光电压或光缝。  2.复印镜头、反

光镜的聚焦不良的缘故。调整镜头与反光镜的距离与角度。

11、连续进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份数控制钮失灵。检查或调整份数控制钮;
  2).计数开关失灵。检修或调换;
  3).输纸离合器失控。检修输纸离合器和控制线路。
  l2、起始线不一致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时间控制器定时辊间隙不对;检修控制器及定时辊间隙,
  2).输纸离合器失灵。检修输纸离合器。
  13、磁刷显影器不转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载体过多。调整载体量;
  2).显影器齿轮磨损。更换齿轮;
  3).离合器失控。检修显影离合器。
  l4、显影质量低下(磁刷)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磁穗不正。调整显影磁穗;
  2).自动供粉失控。调整可变电阻和检测器;
  3).显影托架小轮不转。调换小轮。检修和调换遮板;
  4).显影遮板失效,造成鼓面污染。
  5).偏压过高或过低。调整显影偏压至正常值;
  6).显影检测装置失灵。干法——检查载体与墨粉比例的检测装置;湿法——检查显影剂的浓度检测装置。
  l5、补粉器失灵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补粉电机失控。检测补粉电极和控制电路。
  2).补粉盒未装好。重新安装补粉盒。
  3).补粉器内有载体使撤粉辊不运转。取补粉器清除载体。
3.硒感光鼓工作时间过长表面污染残留墨粉过多或产生氧化膜。清洁或更换感光鼓。
  4.墨粉颗粒太大,显影图像表面粗糙,造成分辨率下降。如出现由于图像发黑而造成不清晰,应考虑可能是显影器下墨粉太多。

因字数限制发附件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