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分 1元钱烤CPU座

楼主(2008-07-27):
CPU底坐相信大家常修 这里只说478
故障现象:1 遇到不上风扇能正常用的机器,一上风扇就不亮
                 2 压紧了才能亮的板子
维修方法:上炉子烤,座子上面放个1元的硬币,注意了是1元!放中间。
通过底下加热的方法,上面周边的电容电阻能动为止,正常温度在280左右。
这种方法基本上修复率在80%以上。如果不加这一块钱,那么当时也能好,但是会有返修。
说明一下:我没有BGA设备,自己用土方法做的:一个火锅用的炉子,放在电源壳里+温控一个。

网友:
做BGA遇到下面也有小电容怎么搞哟

网友:
别怕,照样做。
注意:锡的特性      吸附性 ->反正不会掉
                              自动凝聚->虚焊

网友:
能发个图吗?你说的不会是那种烧固态酒精的炉子吧。

网友:
这个土办法好,能上个图吗

网友:
是啊,到底用得什么炉子,给发个图
怎么掌握温度的

网友:
有空我也焊焊看

网友(2009-09-11):
一元钱的作用是?

网友:
无图无厚道

网友:
学了一个新方法 通常我是在温度够了的时候用镊子轻压一下座子

网友:
你还骗得十足,连个图都不上.上个图让我等没钱的效仿一下.

网友:
LZ能搞个图来看看吗?
真想学习学习

网友:
好方法,有时间试一试。

网友:
k呵呵,是个好方法!!!有时间得学学

网友:
预热台也不贵啊,淘宝上淘一个,再加一个风枪,差不多了,要好的话再做一个固定架

网友:
上个图多好啊,我也有个478的板子也是用手压才行,好想看看

网友:
想看看你的炉子,上个图吧!

网友:
那个一元硬币会不会烫坏座子的?

网友:
是个好办法,就是容易出现返修,一般在10多天后就不行了.

网友:
硬币只是在CPU加热的时候有重量    CPU坐在锡容了时候会压下
店里没有BGA时 我们也烤过  是用烤碳的小炉子  没烤好  技术不行
板子也变形变的更厉害了了

网友:
我用的是电炉,不会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