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一上U就掉电

楼主(2008-07-27):
华硕主板,上假负载插上电源ATX所有接口,测试各项目正常,装上CPU开机2秒就掉电,如果不接4口12V就不掉电,也能跑码到1589才掉的,用的是四位诊卡的.换完U座旁16V电容和场管,电源IC,驱动管,内存场管和AGP边的管,都无效,测得AGP VDDQ阻值140,是不是小了一点.

多謝各位的經驗,我花15分钟换一个新的IO后,主板就正常了,今天自己创了一个新奇迹就是换IO,以前装一个最少要90分钟,今天换了一个新法子,加焊剂后再吹下旧的,然后直接装一个新的上去,由于不整理焊盘表面肯定不怎么平,没事我就左右挪动一下新IO对准脚位就自然会平的,并且哪些焊锡自收到IO脚上,我每边都吹下就,然后试机        OK了.

网友:
我没怎么看懂
LZ请描述清楚

网友A:
你上CPU假负载的时候,把CPU的P4供电插头也给插上了?也是正常的?

一般这种情况是有短路的故障存在的,通常是拆,拆到哪里不短路了,就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楼主换下 IO 看看  我昨天修好一块类似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CPU假负载的时候,把CPU的P4供电插头也给插上了?也是正常的?

一般这种情况是有短路的故障存在的,通常是拆,拆到哪里不短路了,就是哪里有问题。

上假负载,U的P4供电插头插上主板不掉电,上U就不行.上U后如果拿掉P4供电,也不掉,明显是P4供电所接的电路问题,除了新换上的电源IC,驱动管,也没有什么好拆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是有短路的故障存在的

网友:
你换I\O的速度令人冷汗啊

我花15分钟换一个新的IO后,主,以前装一个最少要90分钟,
既已解决,请楼主参照此贴编辑主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age%3D1#pid479911

网友:
我也这么换个io试 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