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71G+修了又坏,到底会是什么问题,在线等待中

楼主(2008-07-27):
黑屏,指示灯亮,按明基通病处理更换四个C5707 , 二个9024和0.22的电容和一个3A的保险,换上后开机亮了一下后又黑屏, 再次测保险也断,9024已损坏,请问老师们应该是哪里有问题?.......新手期待你们的解答,谢谢

网友:
兄弟你还得测开关管,和升压器是否正常.   你这种多为开关管坏,  再不行可能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将所有的焊点全部加焊?

资料上说这些地方的故障可能就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测得烧了一组9024(上面的)

网友:
不知道这款显示器能不能只接下面的那组灯管先试,先不连接上面那组灯管?

网友:
一般逆变高压线圈也容易不好的,实在不行就换代用板吧,节省成本。

网友:
改高压条,速度又快翻修率低!

网友:
屡烧保险考虑开关问题!!屡烧开关管考虑芯片问题!

网友:
看9024G极的一个P型的三极管是否击穿.还有连9024的D极有一个N型的三极管看是否击穿.如果这两个管坏也会出现开机亮然后黑屏

网友:
又试了次换逆变,补焊,结果还是烧保险和一组9024\5707 及贴片电容和电阻,  打算放弃了换高压条,明天到货 希望能成功

网友:
好修,实在不行直接加一高压条就行了

网友:
如果修好后还坏,就干脆改个高压条好了,,,,,,明基的机器亮 一下就黑,我全给改高压条的。。。

网友:
請教一下高压条怎个换法.謝謝

网友:
我换了高压条 不到半个月就又坏了 难道灯管严重老化?

网友:
楼主的高压条换了吗?如何连接的?能否发张照片来看看?学习中。

网友:
BENQ 的机器我都是修的,大都可修好。。

网友:
今天把高压条换上去后,终于好了,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benQ的高压电路负载时19V,空载时 27V
我买到的高压板供电12V,电流3.5A(接在PC电源12V上实测)
7812输出电流1.5A,有5A的那种个头大,散热也是个问题.

以上是我以前搞的一个明基碰上的问题,
是变压器烧糊了.没法修.
后来去抢了两变压器才搞掂的.

网友:
我接到的明基显示器亮机黑屏,都是换5707和9024还有保险。然后全高压板补焊从来没有返修过

网友:
9楼的正解。。修benq不下100台了。。有些换了9024,5707还是点不了多久就烧的就是那两个连接9024的小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线圈换一下,一定OK,我修这机器多了.

网友:
要全面加焊呀,不然的话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