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VIEW 15使用的是AUO屏,出现开一会就白屏

楼主(2008-07-27):
PROVIEW 15使用的是AUO屏,出现开一会就白屏.关机一会在开又正常,一会有白屏幕,以外是排线问题,结果不是,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啊! 显示器心片是GM ZAN 1
显示器

网友:
建议用通用板点下。看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然后在进行下一步。

网友:
先把故障点查出来吧!!!向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