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2400本本短路问题

楼主(2008-07-27):
    手头有两台东芝本本,一台satellite2400,一台satellite2410故障全部是按开关指示灯闪一下,变成橙色,不能开机,测量MAX1904 的V+在第一下按下开关的时候有,接着指示灯变成橙色 v+供电也没有了,直接引16V给v+也不行,测量板子CPU座旁边的电容短路,全部拆下还是短路,附上图片,请大家给指点指点,如果那位兄弟有该图纸或者点位图可不可以传一份给我,在这先谢谢了.

图1  待机时电源指示灯是绿的,按下开关后最右边的指示灯亮一下熄灭,然后电源指示灯变成黄色,按开机键不起作用

图3  红色圈内的电容测量都是短路,全部拆下测量,没有问题,CPU座底下的电容也拆下来测试过没有问题,板子依旧短路,南北桥全部拆下,依然短路,没有点位图跑不出线路,没有办法拉

网友:
用低电压直接通电。那发烫那就是短路点了

网友:
CPU供电的场管查过没有?对地短路主要查低端场管!

网友:
板子上的管子全拆了测量没有问题,还没有装,就我用红色圈住的地方测量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