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不足问题

楼主(2008-07-27):
我这里有三板顶星845GLM主板。其中有两块为CPU供电不足问题,一块为南桥坏,无法开机。这两块CPU供电不足的板子一板供电为0。45V ,一块供电0。7V左右。本以为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就把南桥坏的电管换到这块CPU供电不足的板子上(南桥坏了,强加电测CPU供电正常),供电还是没有变化,以然是供电不足。这块板子上用的电管是RT9241A和RT9602。

这块板子是不是有很多种情况???
还有哪里可以造成这种CPU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学习中

网友:
测量一下9241A的1.2.3.4.5脚的VID电压

网友:
测量一下9241A的第9、10脚的电压值是否正常。内存2.5V是否正常。
哎,手软了,你自己去看吧,我之前写的      http://group.qq.com/group_index.shtml?groupid=25057780

网友:
换个IO 试试吧, VID 那五根线也跟IO 相连的,IO不良也会造成U 供电不正常!

网友:
图纸是英文的。看不太懂。

网友:
我一修到这种板就晕倒。我有三块主板CPU VCORE都在0.96V,电源芯片,MOS管,电容都换过了。依然这样,只好放起来,等一天有了灵感再修吧,哈哈。

网友:
这会不会是IO问题呢。我现在没有这样的IO。要不就换个试试了

网友:
期待高手详细讲一下cpu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