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内存供电管的代换

楼主(2008-07-27):
一台845PE的杂牌主板,其内存供电管是一个8脚的管子,编号是:1250M(332453)
其中第一脚输出2.5V主供电,第四脚输出1.25V的上拉电压,第5.6.7.8脚输入3.3V电压,
求这个管子的代换型号,它在主板中的位置如下图:

它的右边是是一个三端稳压器1117

网友:
这个应该是VTT产生IC吧??内存供电管应该不是这个的.

网友:
查哈引脚定义嘛,RT9173可能代得上

网友:
RT9173是五脚的,怎么代换八脚的1250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