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代码过24后 自动断电

楼主(2008-07-27):
一块P4MAM2-V主板 客户送来说是内存坏了,换过内存后 ,通电测试 诊断卡代码24 然后就断电 ,过不了几秒就自动重新启动.拔掉内存后 主板可以一直通电  .....测得电源各电压输出正常. ..出现23.24然后重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24过后不就是检测显卡了吗?此板是集成显卡,测得显卡各针脚也没短路的情况....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我的一块ASUS也是这样的,我把电源IC都换过了,还是一样啊,郁闷

网友:
显示那里的三基色阻值正常吗?看看周围的贴片电阻这些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