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为什么我换了颗粒后内存就不认了啊?

楼主(2008-07-27):
第一次试修内存,拿一根64M的SD开刀,用RST测试,显示第4个8位出错.我高手们的资料,吹下第7颗颗粒,焊上同样的颗粒后,上机测试,居然不认了.
请问高手:为什么?是我的焊接技术不过关吗?有脚没焊上??
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虚焊了,再补焊一下吧,不行的话,重新换个颗粒试试

网友(2008-09-21):
重新焊接那个颗粒质量有保证吗?

网友:
应该是焊接问题,哪里虚焊了

网友:
吹的时候也要注意温度和时间.我徒弟就老爱吹坏芯片.

网友:
换上去的是好的不。。。。

网友:
虚焊了,再补焊一下,颗粒是坏的,再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