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的华硕版 bios烫!!(以解决)

楼主(2008-07-27):
..开机跑FF..几秒钟之后.bios超烫手.万用表还没有拿回来.大家估计是什么问题.确定CPU是好的.,!!
[
]
华硕

网友:
基本上是BIOS芯片本身有问题,或是BIOS芯片供电电路有短路之类的故障吧

网友:
查bios供电有没有问题,如果供电偏低,先把bios拿下

网友:
很大可能是之前有维修过,将BIOS块位置颠倒焊接了,自己看看是不是

网友:
楼上分析的在理
BIOS上反了就这样

网友:
如果没有装反的话,就是BIOS芯片本体不良造成的

网友:
bios没上反.应该是bios坏了.我刚回家万用表一测..电路短路了.

网友:
呵呵,老兄的帖子发得挺快的,没查就把主板故障发上来了
,bios这样的坏法还是很少见的

网友:
你在摸摸南桥,还有BIOS周围的管子,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没有装反的话,应该是bios坏了

网友:
以前遇过一块主板,BIOS烫手,观察发现BIOS方向装错。

网友(2008-09-11):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这样的BIOS还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