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vmm2..精英不加电

楼主(2008-07-27):
昨天来了两块这样的板子,,,开机电路有电压,IO也换了,不知杂修啊,两块都是一样的啊,求大家帮帮忙啊

十万个V什么 -1 不遵守版规,请参见发帖规范后将帖子补充完

网友:
此板的南桥与I\O型号呢?

请附上你板子的南桥与I\O型号,看看是哪个参与触发先,然后再确定下一步维修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跟线,开机电压进了南桥,不会是它有问题吧,请师傅指点一下啊

网友:
是SIS芯片吧。IO换了不行,那南桥坏的面大。

网友:
P4VMM2,I/O是IT875F-FXS,南桥VT8233,北桥P4X266.VIA的板子触发不经过I/O的,排除CMOS跳线帽的原因外,排查32.768晶振和供电MOS管内存MOS管是否有短路现象。如果还不行就从PW跑线路吧。

网友:
后把南桥换了,后可以了。这板子后知开机电路是不经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