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主板反复跑C1,不管有没有内存

楼主(2008-07-27):
每次都是跑到C1就不断重起,放不放内存都一样.不懂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查内存供电和时钟。。。。

网友:
都正常,是不是RT9137出故障了,但又不懂怎么测

网友:
如果其他供电正常,那么北桥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那我试下吧,有人说是不是门电路出错也会不断重起,有没有这个可能

网友:
刚我压了下北桥,主板不再重起,但C1就不跑了,

网友:
EP主板一般还很新吧.一般不会是芯片问题.
刷个BIOS肯定会好.

网友:
是不是真的啊,可是我还没有编城器啊

网友:
不过北桥的温度有点高啊

网友:
我也觉得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哈哈。。终于被我搞定了,你们都说错了。是CPU坏了,换个就好了。
不过现在又出新的问题了。
问题是:主板运行正常,各方面都正常启动,但当我看电影的时候问题来了。一看电影就死机,但不蓝屏。换过系统,播放器,内存,连电源都换了,还是不行。搞不懂怎么回事。主板是MGF6100-M,K8-3200的。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你们都错了。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