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板 不过内存

楼主(2008-07-27):
一块intel 945板,拿过来 没加电时候测A14 270正常,北桥对地值也正常,上假负载不触发,所以直接上U测 U 的主供电1.13V 正常,没上内存代码跑E1D3, 然后加内存测试, 代码E5D3, 还是不过内存,测内存条件,6个时钟都为0.5V ,供电2.6,负载电压1.3,系统总线电压1.3,91 92脚3.3,184脚2.6 都正常, 打内存到北桥AD 线也都正常,排阻加焊,内存槽清理都无效! 接下来怎么判断故障所在问题了?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不触发

网友:
BIOS坏了也会C1不过的

网友:
现在Io 换了个同型号的,但故障还是这样的,BIOS 还没刷!

网友:
刷BIOS,还有北桥引脚虚焊.

网友:
问题复杂了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我遇见了 几个都是这样的,都是BIOS问题,一刷就收钱

网友:
好像INTEL 的板子要提取出来才能用啊
我不会提取啊

网友:
还有一个地方检查一下,北桥的供电电压,如果低了,也会跳C1,不走数了!

网友:
intel的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不是BIOS就北桥空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INTEL什么型号的我给你发一个BIOS

网友:
我建议是刷BIOS先

网友:
谢谢大家 ! 我师傅今天说不过C1跟BIOS 没有太打关系, 他说是北桥空焊,然后做了一个BGA ,最后 板子没做好彻底的毁了!

网友:
呵呵,太可惜了

网友:
晕,你师傅的水平也太差了吧,明明就是BIOS坏,还做BGA,真是垃圾

网友:
哎!加焊IO成功率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