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七喜1772ed(MOG17F02)维修以解决

楼主(2008-07-27):
机型:七喜1772ed(MOG17F02)以解决
故障现象:用了一段时间(不确定)以后,出现行幅变宽,且显像管最右边有亮线
                 测行电压C极88伏,故障出现是107伏,而且刷新率上不了1024,一调整刷新率1024就自动关机。如果要    重  新开机,必须拔出信号线,和断开电源,等几分钟后就又可以重新开机了。怪事!!!
初步判断行供电或者输出有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
这种情况就要检查一下校正电路是否有发热比较严重的元件了.特别是校正管.如果是长城代工的话.阻尼管旁边有一校正电容比较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