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6000开机无显,有时还掉电

楼主(2008-07-27):
有时开机电流在0.35A,过一会儿电流又升到0.8左右,有时又掉电,掉电后,有会自动开机,各个电感多有电压,5V  3V  1.8V  1.35V多有,CPU电压有时1.3V有时0.9v,  1.3V时CPU不发烫,待机电流在0.35A左右,待机电流0.8V时,CPU发烫,CPU供电芯片有补焊过,也不行,南北桥有压过也没反应, 不知从哪里下手了,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
没人啊回答啊 ,急啊,要还机器了

网友:
做了几年的维修,修笔记本实在是难啊,花了几千块钱跑到深圳去学笔记本,也没学到什么东西

网友:
你看看你上CPU后不上内存是板上的灯闪不闪,如果闪的话就加焊显卡,如果不闪就加焊北桥,这是通病来的

网友:
今天试了几下,可以了,画面出来了,有显示了,不显示时主板灯不闪,  问一下:北桥和显卡是集成在一起的吗,型号是:NF-G6150-N-A2

网友:
这个机好像应该还没有过保哦

网友:
好象就是北桥集成显卡的,而且上的AMD的CPU.是怎么显示了,楼主也不说声?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显卡虚焊, 修了10多个了。 所以一拿到手第一就是加焊显卡。 NV 这回倒霉了, 8400和8600显卡坏的太多了, HP已经开始延长用这种显卡的笔记本的保修期了。 Dell 发布了新的BIOS, 就是让风扇不停地转, 希望把问题拖过保修期后再出现。 这个问题不光在笔记本上, 甚至台式机上也有, 就是没笔记本那么普遍。

网友:
HP 有的不能用测试电源修的 有的会反复的断电重启 你用本身的电池装上去试下..

网友:
加焊NF-G6150-N-A2后以成功告破,用户拿回去几天多没问题了,300块大洋装在口袋应该是稳当当的了,呵呵

网友:
"加焊NF-G6150-N-A2",这个片子4角打的有胶,是直接用风枪吹的吗?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一台DV6000,也是加焊NF-G6150-N-A2好的。现在系统检测GPU将近70℃,不知道能用多久?可能到最后也要重新植球才行。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下次碰到了就不用伤脑筋了

网友:
我也一样,修了几次还是不时出问题,看来只有植球了!

网友:
我今天收到一台,开机不亮,码卡跑49,做显卡BGA就OK拉

网友(2008-08-28):
返修咯,机器又拿会来了,同样问题,才一个月,烦啊,怎么办,大侠们给个法子,加焊怎么那么快有虚焊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很容易返修的  尤其是你的客户还喜欢拿它玩游戏 那就更容易坏 了  不过你再次加焊一般还会好  但还是会返修  基本可以说很少有3个月不返修的  耐心点 接着来

网友:
拆下来重新植珠,再焊上去能用多久,有没人试过

网友(2009-01-07):
我 的DV6000怎么是gf-g7200的独立显卡啊
开机总是报警
我想也是这个问题吧
不知道是焊北桥还是显卡

网友:
还是上面的红色胶怎么搞掉

网友(2009-04-03):
什么都没学到 ???我还打算南下去学习学习呢!!!

网友:
维修不是光是要学习,理论加不断的摸索才会有提升的。经验最宝贵了

网友:
看CPU底座虚焊,AMD通病,温度问题,直球后,也容易出现。

网友:
是显卡的通病,做这个就是不断的返修,再维修,再返修。。。。

光用风枪是不行的,无法全面加热,也容易烧掉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COMPAQ 6230的,待机0。02。跑到0。4左右就掉,,
CPU无供电。,管理芯片是ISL6217的,,手上没这个芯片。
无短路现象。想问的是,这机器有通病吗》?
是不是ISL6217的事?

网友:
CPU 桌子虚汗了

网友:
要看你做上去是怎么样啦  做好的话  半年不成问题啊   不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