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昂达865PN的上电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7-27):
收到一块昂达865PN开始上不上电,按ON/OFF开关针检测卡一闪而灭,空板测所有供电点对地都无短路现像,再次插上ATX电源按ON/OFF开关针检测卡还是一闪而灭,用万用表测ATX电源14针,发现电压已被接低,按照经验这种情况应该是元件之间有短路,空板再测CPU供电MOS管发现Q1的D极跟S极短路,换后主板已经能上电,但不跑码,用力压CPU散热器再按Reset检测卡终于跑码,于是断定CPU座虚悍,于是用按照新手区的BGA补悍方法用风枪及电热炉加热,招热完后上CPU测试检测卡再次一闪而灭,用万用表再测Q1发现D极跟S极再次短路,接下来换了四次Q1都不行,我想请教的是Q1接连地烧坏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没对型号换,但我换的是从同一型号的主板上拆下来的,还有本人在别的维修书上看过一段这样的场效应管代换原则“对于微电脑主板的场效应管只要是结构一样,大小一样的就可以代换”请问这种说法对不对?

谢谢“龙盛”朋友的指导。。。把所有CPU供电MOS管换掉后问题解决,但CPU座还存在虚悍。。再加热应该OK。。。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对CPU座补悍可提供更有效的方法。。。

网友:
你只换一个吧,你把全部都换了,最好还把上一级驱动管和电源IC都换,这才保险.这可是我惨痛总结出来的经验

网友:
换上去以上G极的对地阻值是否与其它G极的对地阻值一样,这个要注意一下

网友:
谢谢龙盛朋友的指导。。。。该板已经修好。。。。不过CPU座还是有点虚悍。。。。再加热试试应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