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这个 二级体值看看南桥是否正常 怎么打? ...
请教一下 这个 二级体值看看南桥是否正常 怎么打? 指导一下

楼主(2008-07-28):
QUOTE:
引用 网友A:
建议打一下PCI的对地二级体值看看南桥是否正常。如正常参照论坛里的跑00的专题来修吧
请教一下 这个 二级体值看看南桥是否正常 怎么打? 指导一下
什么标准是好?什么标准是坏?
建议

网友:
PCI上的AD线有32条,每条的对地阻值都应是均值,只应有个位数上差异。

网友:
直接用PCI阻止卡就可以了是把 谢谢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