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00的板内存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07-28):
一块P4M800的板,经常出现蓝屏,死机。内存是已经换过。
  在检查下发现内存一脚的辅助供电在1.5V-1.9V间变化。老师不是说过内存一脚的辅助供电应该是内存电压的一半吗?应该是1.25V才对啊。但我又找不到该脚的跑线,所以想请教下大家,
一个150欧的电阻坏.

网友:
这样变化肯定是不对的

一般这个VREF电压是由两个电阻组成的分压电路提供的

网友:
在跑线中发现一个150欧的电阻坏.